公路旁边的绿色激光发射装置有什么用?

楼主(2014-08-12):
晚上经过某国道,路边有个激光发射装置,射出两道绿色激光柱,在夜空中辐射了好远,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只见过指星笔是这样的

网友B:
我也看到过   感觉没什么特殊的用途吧

网友C:
偶也见到过,那TMD是卖激光笔的。

网友D:
广告,很多激光设备制造商就这么玩,也有商业机构以此来吸引关注。

网友E:
那应该建议直接用激光把**投到天上,连广告的地盘费都免了:lol

网友F:
给飞机看的吧?提醒飞机不要飞得过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建议直接用激光把**投到天上,连广告的地盘费都免了

还得是3D的

网友H:
好玩的。有个宾馆也装了一台,不知道功率多大的。

网友I:
招摇用的吧。我自己自发、自拍过,效果好得多。

网友J:
怕你迷路!…提示

网友K:
广告,很多激光设备制造商就这么玩,也有商业机构以此来吸引关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光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网友L:
是不是路边一路都有...

网友M:
装饰用的吧。。。

网友N:
糟钱玩意!

网友O:
一般超高建筑会用这个。

网友P:
弄这玩意不怕影响航空安全吗?

网友Q:
广告 装饰 用的

网友R:
广告商钱多无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