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128液晶 反显程序

楼主(2014-08-12):
有人用过240128 6963c液晶吗。我想实现一个区域反显。下面的程序是网上总结来的。
帮看看为什么不好使呢?显示的效果是从左下角到右上角斜下的一堆堆的。怎么办呀?

//反显一个字符
//lin:行(0-7), column: 列(0-15)
void ReverseShowChar0(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int StartAddr;

    StartAddr=lin*LineChar +column; //定位起始行

    for(i=0;i<16;i++)
    {
        LCD_WriteTCommand3(0x24,(unsigned char)(StartAddr),(unsigned char)(StartAddr>>8)); //set address
        LCD_WriteTCommand1(0xc5); //数据一次读,地址不变
        dat=InPortData(); //读入数据
        dat=~dat; //取反
        LCD_WriteTCommand2(0xc4,dat); //送回

        StartAddr=StartAddr+LineChar;
    }
}

网友A:
我用过,但是用ucgui驱动的,驱动都做好的,直接调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但是用ucgui驱动的,驱动都做好的,直接调用函数

:dizzy:

楼主:
大侠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