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定时器产生脉冲,第一个总是出现错误,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8-12):
void TimerInit1to2k(void)
{
  /* ---------------------------------------------------------------------------
    TIM2 Configuration: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Freq_Cunt;         //周期500us以上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10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开time2溢出中断,中断中启动time3,4,5.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1740;        //延时周期60us  4348   300us  2174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1[0];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2[0];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DMAConfig(TIM3, TIM_DMABase_CCR1, 4);

   /* TIM3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3, TIM_DMA_CC1, ENABLE);
  TIM_DMACmd(TIM3, TIM_DMA_CC3, ENABLE);
  TIM_DMACmd(TIM3, TIM_DMA_CC4, ENABLE);
  /* One Pulse Mode selection */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3, TIM_OPMode_Sing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174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3[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4[0];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5[0];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DMAConfig(TIM4, TIM_DMABase_CCR1,4);

   /* TIM4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4, TIM_DMA_CC1, ENABLE);
  TIM_DMACmd(TIM4, TIM_DMA_CC2, ENABLE);
  TIM_DMACmd(TIM4, TIM_DMA_CC3, ENABLE);

  /* One Pulse Mode selection */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4, TIM_OPMode_Sing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174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6[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5,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5,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7[0];

  TIM_OC2Init(TIM5,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5,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8[0];

  TIM_OC3Init(TIM5,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5, TIM_OCPreload_Disable);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RC_Buffer9[0];

  TIM_OC4Init(TIM5,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5,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DMAConfig(TIM5, TIM_DMABase_CCR1, 4);

   /* TIM1 Update DMA Request enable */
  TIM_DMACmd(TIM5, TIM_DMA_CC1, ENABLE);
  TIM_DMACmd(TIM5, TIM_DMA_CC2, ENABLE);
  TIM_DMACmd(TIM5, TIM_DMA_CC3, ENABLE);
  TIM_DMACmd(TIM5, TIM_DMA_CC4, ENABLE);
  /* One Pulse Mode selection */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5, TIM_OPMode_Singl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4_CC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3;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DMA1 Channel2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3_CCR3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2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 DMA1 Channel3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IM3_CCR4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RC_Buffer2;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楼主:
比如打三个20us脉冲,第一个总是30us,后面两个是20us

楼主:
貌似DMA或者 定时器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A:
看看TIM_TimeBaseInit里面有没有产生UG 更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