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超宽范围电压警示

楼主(2014-08-12):
大家好,如附件所示,这个电路时直流超宽范围电压警示,当电压在48V-2000时电压指示灯都是亮的,请大家给我解释下原理,谢谢。

楼主:
请大家点击图片打开,能看到全图,好像图片太大,谢谢。应该能看到图片吧。
这个电路好像是利用IGBT工作在线性区来完成的,但是不清楚如何控制的好。

楼主:
自己顶下!测量了V6两端电压随着JP11和JP12之间的电压升高而升高。

网友A:
此电路中,有三个如上图所示的部分。
从两端看进去,这是个近似恒流源。两端电压增加时,稳压管Z两端电压近似不变,三极管T的发射极电流乘以发射极电阻R2再加上发射结压降等于Z两端电压,也近似不变,所以发射极电流近似不变,集电极电流约等于发射极电流,也近似不变。
所以上下两端电压变化时,该电路中电流仅通过R1的电流变化,而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接近不变,总的来说变化不大,近似恒流。
V10是触发二极管,两端电压不超过触发电压时没有电流,指示灯不会发光。V10触发后两端电压很低,待测电压分在三组如图电路上,这三组电路又保证了待测电压升高时通过指示灯的电流增加并不多。

楼主:
非常谢谢回复。我也认为这是个近似恒流源,两端电压增加时,稳压管Z两端电压近似不变,三极管T的发射极电流乘以发射极电阻R2再加上发射结压降等于Z两端电压,关于这点,我实际测量了三极管两端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三极管两端的电压增加,电路绝大部分电压都降在三个三极管上。稳压管Z的电压的确不变,基本维持在9V,另外我们所说的三极管实际使用是IGBT。

楼主:
V10是触发二极管,两端电压不超过触发电压时没有电流,指示灯不会发光。V10触发后两端电压很低,待测电压分在三组如图电路上,这三组电路又保证了待测电压升高时通过指示灯的电流增加并不多。关于这点是这样的,V10是双向触发二极管,大约在29V左右导通,我实际测量的。电压在48V-900V范围内,指示灯的电压从2V变化到6V,指示灯亮度逐渐增加。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需要把指示灯的功率变大,输入电压范围变小到48V-900VDC,原来电路电流大概2mA,现在要变成200mA,这个电路可能不能用了。我们有一个开关电源电压可以在DC100V-1000V之间工作,但是现在要求48V可以工作,大侠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吗。而且没有外部交流供电,电源只能从48V-900VDC取。如果用倍压电路高压又过不了,除非用办法在100V以下时电路切换,使用倍压。但是控制复杂又无法办到。又想了下好像倍压也实现不了。

楼主:
还想弱弱的问个问题,为什么在48V以下时,输入电压基本都是降在V10触发二极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