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帮忙选一个拓扑

楼主(2014-08-12):
现在客户想要这么一个电源

输入24V 直流

输出大约3500Vrms的交流(波形没有要求,正负的脉冲波即可,电压精度没有要求,电源开环输出即可)

功率300W

本来想用半桥拓扑,频率定到18KHz,后来发现:

1,因为初级母线电压太低,导致变压器初级电流20A+,这个电流感觉太大了,这种高电压的变压器使用的那种类似类似高压包的铁氧体磁芯是不是很难绕下啊~!

2,看书上说半桥拓扑要防止变压器偏磁饱和,需要变压器初级线圈串一个隔直电容,经过计算,因为电流太大,要想保证这个电容,引起的输出电压斜坡不太大(比如15%),这个电容容量至少得是100~200uF,而且必须得是无极性的,这种容量+无极性电容貌似没有卖的啊~!

感觉这种拓扑是不是有点问题。

那么这种低压直流输入,高压交流输出,几百瓦功率,应该使用哪种拓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亦心

看到本贴第一反应就是推挽,
不过我很少接触这种电源,所以把回帖又删了,
思考了会,还是觉得要用推挽好点,坐等高手来: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本贴第一反应就是推挽,
不过我很少接触这种电源,所以把回帖又删了,
思考了会,还是觉得要用推挽好 ...

您就是高手啊
推挽  的学名叫什么   推挽正激吗?

比之半桥 它有什么优点 和 好处?

还有我看到有用BOOST  + 半桥的方案。

但拆了一个别人的成品,貌似没有BOOST  ,难道是你说的推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就是高手啊
推挽  的学名叫什么   推挽正激吗?

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真是很菜。
推挽就叫推挽(push-pull),推挽变换器可以隶属于正激类,你可以查开关电源相关书籍。
这种拓扑用在低压场合比较多,可以参考12V/24V等低压输入的逆变器,CCFL等

网友B:
大神客气了…
次级可考滤倍压、二次…
功率有点大、频率定高点:可相应减少匝数…
让大神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真是很菜。
推挽就叫推挽(push-pull),推挽变换器可以隶属于正激类,你可以查开关电 ...

推挽 这种拓扑为什么用在低压场合比较多?  有什么特性?

网友A:
单管导通,双向磁化。。。。
你自己看书吧。

网友C:
推挽开环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管导通,双向磁化。。。。
你自己看书吧。

半桥也是单管导通 双向磁化的 为啥不用半桥?

网友D:
用正激也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推挽 这种拓扑为什么用在低压场合比较多?  有什么特性?

不亦心所说的推挽,两管是直流并联,交流串联。所谓半桥,两管是直流串联,交流并联。
因为电压较低(24V),用半桥的话,每管耐压24V以上再留些余量即可,但现在的管子耐压都够高,管子耐压不成问题,反而是导通压降不可能再降低,这样开关电源的效率比较低。
用推挽的话,管子耐压与半桥相比较,要求高到二倍。但对现在的管子来说不是问题。因管压降占电源电压比例小,效率可以稍高,管子电流容量可以减小。
推挽的缺点:变压器不如半桥那么容易绕(有中心抽头,且两半要求耦合比较紧);如果两管不够对称,变压器容易偏磁。变压器偏磁可以在磁路中加微小的气隙解决,或者用电流方式供电解决。
详情见《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电子工业出版社,王志强等译。25页开始。

网友E:
楼主的客户要求输出是交流,那么,不宜用单端方式,无论反激或者正激。

网友E:
楼主需要注意:既然已经决定开环工作,必须考虑负载短路和开路情况,作好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亦心所说的推挽,两管是直流并联,交流串联。所谓半桥,两管是直流串联,交流并联。
因为电压较低(24V) ...

你是电源版的版主,为什么你常常不在电源版啊?

网友F:
用电流型的半桥结构怎么样?用互感器取主回路电流。用半桥结构其实是将输入电压分成了一半,功率管电流会很大。楼上说的推挽到是不错的选择,不过也要是电流型的控制,否则磁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流型的半桥结构怎么样?用互感器取主回路电流。用半桥结构其实是将输入电压分成了一半,功率管电流会很 ...

看书上说的  半桥电流型控制需要加直流恢复电路  复杂度高

网友F:
那就换成推挽的拓扑吧。

网友G:
双管自激推挽 zvs那个电路
后面接一个变压器 输出波形正弦波 频率随负载变化变化
300w 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管自激推挽 zvs那个电路
后面接一个变压器 输出波形正弦波 频率随负载变化变化
300w 问题不大吧。

频率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