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温度传感器准吗???

楼主(2014-08-12):
做一个项目里面要用到测量芯片温度,我先写了个裸板程序,测试下还不错大概在32度左右,当我把这个文件加到我整个工程文件时,竟然显示40几度,这也太坑了吧,难道是因为我的程序功耗过大使温度上升,但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测得的温度和我的裸板温度大差不差,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正常啊,内部温度传感器测试的是芯片内部的温度;
芯片内部温度和环境温度是有差异的;
降低工作频率看看温度能否降下来;

网友B:
多个模块同时使用了,芯片的功耗肯定上去了,自然温度就高了,单步调试的时候,CPU处于时钟暂停状态,功耗没有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内部温度传感器测试的是芯片内部的温度;
芯片内部温度和环境温度是有差异的;
降低工作频率看看温 ...

好像是的,只不过降下来后温度跳变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只不过降下来后温度跳变的厉害

软件做点滤波吧;
内部温度受工作频率,环境温度,外设开的多少等影响

网友C:
这叫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核温度,不是环境温度传感器

网友D:
感觉]内部的不准确,还是用外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