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案靠谱哦?

楼主(2014-08-12):
公司决定开发一种风机叶片转轴测速装置。该装置安装在风机轮毂中,绕叶片轴旋转。轮毂震动很厉害。现在有两种方案:
1、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和三洲陀螺仪,通过算法计算。
2、自己在PCB上作一个装置,如附件,(不会插图)
图中,A,B,C,D是4块铁片,围着一个钢球,上面有盖板防止钢球拖出,最终可以做成密封的。旋转时,钢球由于重力滑到底部,所以AB,BC,CD, DA依次连通,通过扫描即可以算出转轴的速度。
补充一下:轴转的非常慢,最高20转/分。但震动很大。另外,客户要求装置安装在控制柜中,不能对轴有安装改动。控制柜绕轴旋转,并且是密闭的,所以霍尔,光电码盘是不可行的。

方案二是我提出的,我自己认为靠谱,对震动的考虑措施:加大钢球配重,加大钢片长度。防锈:改用铜片和铜球。还有一点,假如球在AB间,震动时只是AB间
通断,其他边的组合不会受到影响。

提出方案后很郁闷,感觉其他同事无视,讨论各种算法,坐标旋转,各种高大上。
难道我的方案真的很不靠谱?

网友A:
为什么不采用霍尔传感器,另外由于惯性,你的方案不一定可以工作的。

网友B:
你的方案有机械运动,有摩擦,寿命可能比较短。另外,钢球铁片难免生锈,所以并不实用。

还不如贴一块或几块磁铁,用霍尔传感器检测。

网友C:
霍尔简单又可靠

网友D:
在轮毂中,没灰尘的话,考虑光电编码盘。

补充:用霍尔传感器,注意下工作温度和退磁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轮毂中,没灰尘的话,考虑光电编码盘。

补充:用霍尔传感器,注意下工作温度和退磁温度 ...

补充一下,客户只希望装在控制柜中,控制柜绕轴转动,且控制柜是密闭的。不能对轴有安装改动。所以霍尔,光电码盘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采用霍尔传感器,另外由于惯性,你的方案不一定可以工作的。

转轴直径很大,转速很慢,我认为可以不考虑惯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案有机械运动,有摩擦,寿命可能比较短。另外,钢球铁片难免生锈,所以并不实用。

还不如贴一块或几 ...

考虑了一些防锈措施,如密封等。在风场有维护人员,每年都要检修,每3年换一个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客户只希望装在控制柜中,控制柜绕轴转动,且控制柜是密闭的。不能对轴有安装改动。所以霍尔,光 ...

控制柜是密闭的,你的电路又要安装在控制柜中,怎么安装?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可以安装在控制柜中,更好办。在控制柜里面加根可360度连续旋转的重锤,重锤上放磁铁,用霍尔传感器检测磁铁转过多少次就是了。

网友E:
感觉楼主这招靠谱,但可能不如大量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可靠。

网友F:
还是霍尔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柜是密闭的,你的电路又要安装在控制柜中,怎么安装?

密闭的也能用钥匙打开呀,风机工作的时候控制柜门要关死。
是要做一个模块,安装在控制柜的卡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霍尔片方案。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控制柜是绕风机轴旋转的,不是相对于自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这招靠谱,但可能不如大量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可靠。

几点考虑:
1、成本。
2、风机轮毂震动很大,不仅有转动分量,还有轴跳动分量,还有风机柱摆动分量。风机转动的向心力最大只有0.1G,而轴跳动可以达到3G,用加速度传感器处理数据还是很麻烦的。
3、这个装置对风机控制只起辅助作用,只是风机超速时报警。而且还有风机主控,变频器也在测转速,没有必要搞得很复杂。
我不否认用加速度传感器能测出来,但要考虑时间,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可以安装在控制柜中,更好办。在控制柜里面加根可360度连续旋转的重锤,重锤上放磁铁,用霍尔 ...

这个要把控制柜从风机上取下来改控制柜吧,几十米高,控制柜也有几百斤哦。
我们的目的不是新生产控制柜,是在原有控制柜的导轨上安装新的装置。
另外加重锤我考虑到有两个不利之处。
1、风机转速慢,半径大,但左右震动和风机柱的摆动很大,对重锤有影响,在检测位置可能会出现连续测得转速信号,计算出超转速,从而导致风机停机。
2、控制柜中可供安装的空间不多,我们宁可改电路也不改结构。
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几点考虑:
1、成本。
2、风机轮毂震动很大,不仅有转动分量,还有轴跳动分量,还有风机柱摆动分量。风机 ...

明白楼主需要的是“当地测量”,不外加任何相对运动的参照物,那么只有重力方向是最佳的参照。选用那种可测量静态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传感器就行了,十几元左右。转起来的话,输出应该类似正弦波,应该非常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白楼主需要的是“当地测量”,不外加任何相对运动的参照物,那么只有重力方向是最佳的参照。选用那种可 ...

谢谢,有推荐的型号吗?
我是这样考虑的,风机转速慢,最大20转/分,3秒一转。那么这个正弦波的周期最小是3秒。
但是轴跳动的频率和幅度都很大,我们把手机绑在轴上测过,当时小风,在底部时加速度传感器变化范围是-2g到+4g,且变化频率很快,基本每一次更新都会差1G左右,阵风时能有2g。大风时肯定波动更大。
另外叶片轴后面接变速箱,变比很大,从20转变到1200转附近带动电机。齿数很多,所以震动频率远比轴旋转频率高,而且不同风机的震动情况是不一样的,跟每台风机自身的机械安装条件相关。重力g很可能淹没在输出信号中,所以我觉得比较难处理。
不知你说的静态重力加速度传感器能否改善这种情况?能否提供资料?

网友F:
用水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水银开关。

谢谢,这个我们也讨论过
主要问题是在水平摆放(或开关刚接合或断开时)时,即使轴不转,由于风机柱摆动,也会造成A,B间断导通。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
比如小风时,转速不够,主控命令停机,轴抱死。但风机塔会随风摆动。这样AB就会间断导通,断开。如果这个信号给主控,主控会认为是转速高,停机指令没有执行。就会向用户报严重错误。对生产厂来说问题不大,但对业主就不能接受了。对我们的领导来说,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我的方案中没有考虑两片铁片将铁球夹住,而是用4片,就是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即使震动,比如球在AB位置,如果球重合适的话,只会导致AB接通,断开。软件上依次导通4次,才算一周,中间测得两边不导通就认为是保持在原位,即使球跳了起来。其实和水银开关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扩展到二维而已。
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F(点评):
如果按照20楼的4种状态设置4个水银开关,也是4次导通算做一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光或磁传感,别有任何机械传动部件,且不能影响转子的平衡。

能说的详细些吗,非常感谢!

网友H:
有没有“带通巴特沃斯滤波器”软件啊?发 746884925@qq.com .谢谢

网友E:
不知道附件这个合适否?可以在传感器安装处做减振缓冲,风机转速慢,若振动快的特点,可加低通滤波。

楼主:
感谢captzs,刚才仔细想了一下,绝得采用水银开关还是靠谱的,不过是用两只,垂直安装,软件上做下处理,一个开关导通后,必须等垂直的另一个导通后才认为有效旋转了半圈,两只依次导通2次共4次则认为转了一圈。
不过领导,其他同事可能会认为水银有毒,最终也不会采纳吧。

网友F(点评):
密封还怕有毒?其它设备也有用类似此法控制的,所有我才有这样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附件这个合适否?可以在传感器安装处做减振缓冲,风机转速慢,若振动快的特点,可加低通滤波。 ...

谢谢,资料已经看过了,我的设想是对称轴安装两只,输出模拟信号相减,能抵消一部分震动和摆动分量,重力分量则相加。应该能行。
感觉范围有点小,减震装置也麻烦,我们最不想涉及结构设计。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也根据你的建议作了方案。

网友I:
这是哪家的风机啊?是不是变频器不靠谱经常烧啊?

网友E:
嗯,用放大“差模”抑制“共模”的主意挺好,感情俩传感器对随风机在空中边转动边摇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哪家的风机啊?是不是变频器不靠谱经常烧啊?

业内烧得还是比较少的。

楼主:
仔细考虑了一下,用4个水银开关也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两个水平的开关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考虑开关的灵敏度和开通关断角度差异,可能一个未断开而另一个已开通,也可能一个未开通而另一个已断开。所以软件处理还是很麻烦的。
家电上用是因为家电安装位置是静止的,而这里的环境是不停震动的。所以应用的情况应该是不一样的。
在我原来的方案中,一是可以控制钢珠的配重,在震动时钢珠是滚动而不是跳动。二是即使一条边处于水平位置,钢珠在两个角之间来回滚动,也不可能滚到下一个对角,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两种情况----相邻边有一组导通和全不导通,不会有其他情况,软件也好处理。
而4个水银开关则是相当于将一个钢珠分成4个,开关情况就复杂了。

网友J:
采用霍尔器件比较靠谱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们也讨论过
主要问题是在水平摆放(或开关刚接合或断开时)时,即使轴不转,由于风机柱摆动, ...

这个一般是装两个90度的。3个120度的也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仔细考虑了一下,用4个水银开关也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两个水平的开关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考虑开关的 ...

3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采用霍尔器件比较靠谱

这个已经解释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3个就好了。

即使3个120度安装,水银开关本身的灵敏度也是有差异的哦,考虑一个水平,+120,-120度的情况,那个水平的就会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要计算转速和转向也是要考虑很多情况的哦。

网友L:
呆呆的机械方式…可笑!霍尔才是最佳方案!
只不过是没有在安装工艺下动脑…

网友F:
我觉得有挑战性,弄个改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有挑战性,弄个改进方案。

这个不是和我原来的方案很像了吗?

网友F(点评):
关于防止一个开关的多次通断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呆呆的机械方式…可笑!霍尔才是最佳方案!
只不过是没有在安装工艺下动脑… ...

首先请考虑下现场情况和用户要求。做产品不是要看自己喜欢什么方式。
客户要求安装在控制柜内,控制柜安装在轮毂上,轮毂是随着轴转的。所以这个装置相对于轴是静止的,如果有合适的霍尔安装地点,我们也不用在这讨论了。
请先仔细看完前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和我原来的方案很像了吗?

我们不怕一个开关多次通断。
在四边形这种方式下,断开只是表示水银到了边上,不在角上,此时软件保持原来的位置,直到下一次到另一个角为止。

网友L:
还是那句话:呆…
它不会在太空吧?…它要落地生根!对吧?

网友L:
霍尔加射频。还有这大的风叶!…免费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那句话:呆…
它不会在太空吧?…它要落地生根!对吧?

不用你教,谢谢!
再给你描述一下:风机有个外壳,对地是静止的。外壳里包了个轮毂,这个轮毂是随着轴转动的。轮毂内的所有东西都是随着轴转动的。控制柜也不例外,客户要求我们的装置安装在控制柜内。而且风机工作时控制柜门是关闭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L:
霍尔加射频。还有这大的风叶!…免费教你吧!…

电子魔术…方法多多!…还有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子魔术…方法多多!…还有红外…

请提建设性意见

网友E:
楼主前面说的钢球滚动和CAPTZS的水银开关方式应该都是可以工作的,不过对角度的分辨率不如加速度传感器的。

网友L:
楞了半天…用红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楞了半天…用红外吧!…

装在柜内,是密闭的。另外轮毂里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相对运动。

证明你思维方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前面说的钢球滚动和CAPTZS的水银开关方式应该都是可以工作的,不过对角度的分辨率不如加速度传感器的。 ...

不需要知道角度,只要知道大概转速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你教,谢谢!
再给你描述一下:风机有个外壳,对地是静止的。外壳里包了个轮毂,这个轮毂是随着轴转动 ...

自己慢慢玩去吧。

“提出方案后很郁闷,感觉其他同事无视,讨论各种算法,坐标旋转,各种高大上。难道我的方案真的很不靠谱?”
难怪“其他同事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子魔术…方法多多!…还有红外…

也证明你逼格高。

你心态有问题…!想求教:有这样横的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慢慢玩去吧。

“提出方案后很郁闷,感觉其他同事无视,讨论各种算法,坐标旋转,各种高大上。难道我 ...

走了,不送。

楼主:
引用 楼主:
走了,不送。

不需要你评判。不送

网友M:
楼主的球能转,楼主的模块能装上,为什么其它的不行?
霍尔在马达测速方面用得很广,也得到论证,是可靠的!
楼主的装置也许可行,但有没有考虑如何制作?可靠性如何?体积多大?成本多大?寿命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你急了!…

我急了又怎么样,封我好了。
感谢nethopper和CAPTZS,他们是真正的讨论技术。可惜不能结贴。
而某些人就呵呵了。21ic不过如此。

网友L:
你不能理解请求别人的方案…不是你的错、攻出二姨那就是你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球能转,楼主的模块能装上,为什么其它的不行?
霍尔在马达测速方面用得很广,也得到论证,是可靠的 ...

请仔细看下安装条件,安装的地方相对于轴是没有相对运动的,且是密闭的。

水银开关和加速度传感器能工作是靠重力,而霍尔和光电码盘是靠相对运动,而相对运动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还是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不能理解请求别人的方案…不是你的错、攻出二姨那就是你的错了!!!

请搞清楚我不需要你的方案,另外感慨你扯的一手好大的皮。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下安装条件,安装的地方相对于轴是没有相对运动的,且是密闭的。

还是感谢你的回复。

假如球是磁珠(排除铁类物质),角上装的是霍尔,谁靠谱?

网友N:
楼主我想了一个方案,只是,,,,可行性有待考证的哈;

看图片

垂直安装,发光2极管和光敏上下2个一组,安装在密封的空心管(可以透明看到重力球),重力球在重力下上下来回,管子密封,在顶端安装橡胶缓冲防止重力球冲击,重力球重一点,直径多多小于管径,必要的话可以在管径内壁加轮滑油。光敏组可以判断轴转半圈。
可以的话可以安装2组,水平安装垂直安装。
只是我的设想,希望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假如球是磁珠(排除铁类物质),角上装的是霍尔,谁靠谱?

仔细想了一下,如果是装4个霍尔应该是可行的。轮毂内温度有可能70度以上,对磁珠有影响否。

网友N:
不过转速很快的话,球会因为离心力而固定在一段不动,就检测不到了。要实际测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想了一个方案,只是,,,,可行性有待考证的哈;

看图片

可以的,和水银开关比长度可以长一些,球重一些可以防震动,但水平时就有点麻烦,球会左右滚。光电来回导通,关断。而此时是没有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过转速很快的话,球会因为离心力而固定在一段不动,就检测不到了。要实际测试的了。 ...

转速很慢很慢

网友E:
其实靠电机或发动机转动所产生的噪音也是可以测转速的,实现空对空的无接触式测量。当然这扯远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和水银开关比长度可以长一些,球重一些可以防震动,但水平时就有点麻烦,球会左右滚。光电来回导 ...

安装2组,一个水平安装,一个垂直安装。2个复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N:
安装2组,一个水平安装,一个垂直安装。2个复合判断。

有点复杂,但应该是可行的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靠电机或发动机转动所产生的噪音也是可以测转速的,实现空对空的无接触式测量。当然这扯远了。 ...

已经有人往这方面想了,呵呵。

网友O:
霍尔传感器、红外光等均可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用水银开关。

高速旋转时,水银始终在底部

网友P:
一个思路,不一定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速旋转时,水银始终在底部

不可能高速。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的思路,我们上午讨论了一下,还是用加速度传感器做。毕竟不用自己做复杂的结构装置,成本高就高一点吧。
特别感谢nethopper,captzs,以及lnak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请考虑下现场情况和用户要求。做产品不是要看自己喜欢什么方式。
客户要求安装在控制柜内,控制柜安 ...

你们是风力发电设备的整机组装厂家还是里面一个部件的供应厂家啊?这个问题大家协调下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Q:
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方案2,弄的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C:
应该行业内有可供参考的成熟方案才是的。这种设备是恐怖的,都是在荒郊野外,那么高,一旦出了点小问题维修实在太麻烦

网友R:
做一个很薄的传感器放在风道上测量距离
当扇叶转过来就能检测到了

网友R:
看错了
是风力发电机啊
为甚非要测量大扇叶
你测量里面发电机转速或者是传动轴的转速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错了
是风力发电机啊
为甚非要测量大扇叶

有特殊需求的,不好说。

网友S:
你的同事没错。你的方案或许能用,但相对于最高每分钟20转的转速,采样速度才不过1.25Hz。用于控制频率显然太低。即使把这个方案的采样密度加大十倍,与前面的方案相比控制频率还是低很多。
加速度传感器算坐标不是难事,难的是消除采样过程中的震动分量。而这个分量未知度很高,相应的滤波算法恐怕比坐标转换可能要麻烦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的同事没错。你的方案或许能用,但相对于最高每分钟20转的转速,采样速度才不过1.25Hz。用于控制频率显然 ...

谢谢关注,首先这个东西不是做频率控制的,后面有变浆,主控,变频器,那是它们的活,其次也不需要坐标变换,因为只测转速,不测叶片位置。只需要将3个正弦波进行滤波判断就行了。总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做的很复杂。
    前面一直讨论的就是消除震动的影响,下面是对nethopper的一个回复。
    明白楼主需要的是“当地测量”,不外加任何相对运动的参照物,那么只有重力方向是最佳的参照。选用那种可 ...
谢谢,有推荐的型号吗?
我是这样考虑的,风机转速慢,最大20转/分,3秒一转。那么这个正弦波的周期最小是3秒。
但是轴跳动的频率和幅度都很大,我们把手机绑在轴上测过,当时小风,在底部时加速度传感器变化范围是-2g到+4g,且变化频率很快,基本每一次更新都会差1G左右,阵风时能有2g。大风时肯定波动更大。
另外叶片轴后面接变速箱,变比很大,从20转变到1200转附近带动电机。齿数很多,所以震动频率远比轴旋转频率高,而且不同风机的震动情况是不一样的,跟每台风机自身的机械安装条件相关。重力g很可能淹没在输出信号中,所以我觉得比较难处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即使3个120度安装,水银开关本身的灵敏度也是有差异的哦,考虑一个水平,+120,-120度的情况,那个水平的 ...

那就代表没转。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首先这个东西不是做频率控制的,后面有变浆,主控,变频器,那是它们的活,其次也不需要坐标变 ...

LZ需要明白一点,任何机械结构能做到的,加速度传感器也必然能做到。各种机械结构所做的无非就是一个滤波,测了加速度,其行为都是可以用算法模拟的。变化范围-2g到+4g并不大,毕竟你的信号本身就有+-1g(注意,低转速测重力方向与离心力其实没什么关系)。每一次更新都会差1G左右说明噪音频率很高,应该很容易滤掉。只有风造成的震动和转速接近时会很麻烦(这种情况下机械结构照样出问题)。
变速箱震动频率远比轴旋转频率高就更没问题了,实际上如果变速箱20转的时候可能反倒麻烦。另外,加速度传感器很便宜,一般5块钱以内可以搞定。adxl335,345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这种MEMS类传感器,本来可以卖高大上的价格,随着民用电子设备的大量使用,变地摊货了。

网友U:
可以考虑用接近开关计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