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数据截位

楼主(2014-08-12):
有20位的数据想将其截位到18位,怎么截位法,Verilog HDL怎么写?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么

网友B:
没有这样的内建功能。
可以自己做函数,
判断舍入位,
根据舍入方法做加法或者直接截取。
然后做溢出判断。

网友C:
reg [19:0] data;
reg [17:0] data2;
assign data2 = data[17:0];
这就是截低位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