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mos作为二级管连接的压降问题

楼主(2014-08-12):
小菜初学模拟电路,用一个nmos管当二极管连接,如图:

仿真后得到的图形和数据:

在曲线里显示的输出在刚开始输入端还没到达下管开启电压时,输出压降为0.73V左右,可是读到的上管的VTH数据为1.435V,刚开始的输出压降不是上管的阀值电压 吗?求大虾赐教!!!!!!

网友A:
你用的是N沟管?
图形符号可是P沟。

网友B:
从箭头来判断是P沟道的
仿真仅供参考

楼主:
是 N 管来的,可能是图形的表现符号有点不同,如果改用 P 管的结果也是差不多的...

楼主:
是用spice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