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抱娃安斯(PowerAnts),【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有没有技术含量?

楼主(2014-08-12):
电源适配器换了。。。。。。接上笔记本电脑后,适配器上的灯不停地闪,笔记本一直处于电池模式。。。

问下,这个是哪里坏了??

电源适配器技术含量高不?买个非原装的可靠不?不会爆炸或者电压不稳吧???

谢谢呃!!!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便宜的很

就算是原装的也不贵
基本都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B:
是什么笔记本?联想的某些型号是三线的,需要识别电阻。我的W520就是自己加了个电阻才好用。

网友C:
找万能的淘宝啊,
不用非得原装的,
放心大胆用

网友D:
放心大胆的用,我没见插坏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笔记本?联想的某些型号是三线的,需要识别电阻。我的W520就是自己加了个电阻才好用。

...

联想V470c的。。。。。。。。。

不是三线的,输出就是圆头的那种插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想V470c的。。。。。。。。。

不是三线的,输出就是圆头的那种插头啊! ...

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的就是三线的,也是圆头的。

网友E:
别以为圆头的就是2线的了。
硬件工程师么,要学会自己解剖分析。
联想的一些圆头的,是3线的,外圆、内圆和中芯,是3线的。

网友E:
补充一下,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和输出信号示意图,都印在外壳上的,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F:
@polaris@1982

问某类产品有没有技术含量,不太恬当。

火箭有没有技术含量?发射卫星的火箭很有技术含量,而人工降雨的就没多大含量。

正如技术交流版有一个贴子,问格力空调有没有核心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