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台机子上不能安装驱动

楼主(2014-08-12):
USB芯片用的是Cypress的Cy68013a,驱动程序也是由Cypress提供的ezusb.sys,和ezusbw2k.inf文件。在大多数的机子上都可以安装驱动,但是在有几台机子上不能安装。

楼主:
应该是硬件向导不能找到对应的INF文件,但是INF文件明明就有,硬件向导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

网友A:
硬件向导 找不到,

你可以自己手动指定对应的驱动文件,
手动指定 也可以。

网友B:
还可以ezusb.sys,和ezusbw2k.inf 放在:\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应该就可以直接找到

楼主:
ezusb.sys 文件放在WINDOWS\system32\dirvers目录下,
ezusbw2k.inf 文件放在WINDOWS\system32或者放在WINDOWS\inf目录下都试过。

楼主:
另外请问:如何手动指定对应的驱动文件?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好意思哦

楼主:
查询了“设备范例ID”:
我的机子:usb\VID_0547&PID_1002\5&2c81FA11&0&4
不可以安装驱动的机子:usb\VID_0547&PID_1002\5&44c14&0&4

最后的2c81FA11和 44c14表示什么?相同的硬件,就只有这里不同

楼主:
另外,在c:\\windows\\setupapi.log中发现如下信息:
#-019 正在查找硬件 ID(s): SB\VID_0547&PID_1002&rev_0000,usb\\vid_0547&pid_1002
#-018 正在查找兼容 ID(s): usb\\class_00&subclass_00&prot_00,usb\\class_00&subclass_00,usb\\class_00
#-166 设备安装函数: DIF_SELECTBESTCOMPATDRV。
#W059 选择最兼容的驱动器失败。 错误 0xe0000228: 这个设备没有兼容驱动程序。
#W157 默认安装程式失败。 错误 0xe0000228: 这个设备没有兼容驱动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如何手动指定对应的驱动文件?

选择浏览,然后找到指定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另外,针对lz的问题,lz用的机子系统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搜搜驱动然后放在system32中

楼主:
好的,我试试,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