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在IAP空间内的数据是否可以用MOVC指令直接访问

楼主(2014-08-12):
定义在IAP空间内的数据是否可以用MOVC指令直接访问

楼主:
还是必须用IAP读字节的方法.

网友A:
简单讲:82系列的可以,89系列的不行。

网友B:
应该是 87系列的不行,其它的都可以就对了

网友C:
从理论上讲,可以程序区(AP)用的,可以用MOVC 指令来访问,不能作AP用的,不能用MOVC来访问.

网友D:
对,82系列的IAP 可以做AP 用,所以可以用MOVC 指令直接访问

网友D:
89和87类似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读写.

网友E:
82系列的IAP 可以用MOVC 指令直接访问

网友E:
而且速度快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哈,晚安

网友F:
可以访问,ISP可以访问AP和IAP空间,AP可以访问IAP空间,IAP只能存数据被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