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为什么F2812的AD通道在上电的时候使输入的电压变化了

楼主(2014-08-12):
我用的是A模拟通道的0,3,4。输入的波形是三相电压A,B,C。在仿真器与电脑连接时C相的输入电压瞬时就变化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是台式机是吧    有可能是USB口带来的
还有就是连接了仿真器DSP是否复位了
导致瞬间寄存器有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