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帖,CS5532通道该先配置两通道再转换?

楼主(2014-08-12):
上一贴说的溢出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在初始化的时候没注意,导致测得的电压只能够到达参考电压的一半,现在能够正常工作了,谢谢mage心nethopper的解答!我想咨询一下各位,要将两个通道的AD都运用起来,该怎么操作呢?采用连续转换?单次转换?主要是通道该如何切换呢?是先配置好两个通道,然后进行转换?还是等一个通道处理完,显示过后,再配置另一个通道?感谢21ic同行友人的解答!

楼主:
:lol自己沙发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等一个通道处理完,显示过后,再配置另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等一个通道处理完,显示过后,再配置另一个通道。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了一下感觉行不通,我再调调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试了一下感觉行不通,我再调调看

先配置好两个通道然后轮流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配置好两个通道然后轮流读

设置Channel Step Registers(CSR):有4个CSR  {CSR1(Setup1、Setup2)、CSR2(Setup3、Setup4)、CSR1(Setup1、Setup2)、CSR2(Setup3、Setup4)},每一个转换物理通道可以任意使用CSR,不用一一对应。在Setup中设置它是所于那个具体的物理通道即可。转换的时候只需告诉AD,用哪个setup,AD会根据用的这个setup中的设置,按这个设置转换相应的通道。对于这段话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Channel Step Registers(CSR):有4个CSR  {CSR1(Setup1、Setup2)、CSR2(Setup3、Setup4)、CSR1(Setup ...

这里指的是有4个输入的CS55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指的是有4个输入的CS5534

2通道的5532上面的是我看到其他人博客中的

网友A:
5532,5534说明书是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32,5534说明书是在一起的

嗯嗯,我在进入不同的通道时,先进行配置,但会停留在采200个数据的地方(原来用连续转换,去其中200个数据,并求平均),是不是该改为单次转换?若改为单次转换,开始转换的语句改放哪呢?

楼主:
如果先配置在转换,那在配置两个CSR的时候,后者会覆盖前者啊?求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先配置在转换,那在配置两个CSR的时候,后者会覆盖前者啊?求大神

先配置是指放大倍数,单双向等,读以前先设置读那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配置是指放大倍数,单双向等,读以前先设置读那个通道。

嗯嗯,谢谢你,我已经就解决了

网友B(2017-01-18):
你好楼主,到底最后是怎么切换的呢?现在正研究5532呢,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分享分享,谢谢

网友C:
首先配置好两个通道,然后在读函数内进行切换,检测到转换结束标志,退出当前模式,切换到你想要的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