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08 history目录下的压缩文件可以删除吗?

楼主(2014-08-12):
见附图
请教:
1. AD08(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 history 目录下的压缩文件可以删除吗?
2. AD08如何设置,可以禁止生成 history 目录下的压缩文件 ?

谢谢!

附图

网友A:
都忙着加班画板呢,我也正在学,进来看看

网友B:
可以删除,就是备份,如果万一误删东西了可以从这里恢复,你每一次保存现有文件就会产生一个历史版本。

网友C:
可以全部删除的
用时间长了下面会有很多文件,超占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