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新人问画板

楼主(2014-08-12):
新人一枚,最近在学画板子。
1.想问下我布线基本完成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检查哪些线我还没有画。有没有什么检查之类的。
2.还有就是最后铺铜的问题,不是很明白铺铜的意义,百度之后还不是很了解。铺铜是不是就是把没有走线的地方都铺上铜箔?那这样的话在画板子的时候网络地就不用再连线了呗?铺铜箔的时候全都连接在一起了?
3.还有就是板子画完后,有仿真什么的么,可以检测下功能什么的?
新人的问题比较菜,望各位朋友解答的时候详细点,不胜感激!

楼主:
知道用DRC了

楼主:
覆铜是大家一般如何设置规则?

网友A:
铺铜规则 距离焊盘 走线 过孔 间距设置0.5mm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规则 距离焊盘 走线 过孔 间距设置0.5mm 以上

谢谢,我能问下既然要覆铜那我覆铜前还用把板子上所有的地信号都连一遍么,覆铜的时候全连在一起就都是地了,对么?新人不太理解覆铜.....

网友A:
连不连都没关系的
铺完 再检查一遍才是王道
铺铜 并不一定都可以连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能问下既然要覆铜那我覆铜前还用把板子上所有的地信号都连一遍么,覆铜的时候全连在一起就都是地 ...

你可以所有接地的都先不练接,将其他的线画好后,最后将铜附上GND的属性。
所有的器件通过焊盘直接接在了铜上,这样减少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连都没关系的
铺完 再检查一遍才是王道
铺铜 并不一定都可以连上的, ...

额,铺铜对于双层板来说是铺在哪层,顶层?还是底层?还是只要是信号层都铺?

网友A:
顶层和底层 都可以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和底层 都可以铺的

额,能问下铺铜的作用是什么?铺铜之后就相当于所有信号线都包地了呗?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还有个 减少污染

网友C:
双层板可以顶层铺模拟地,底层铺数字地吗?还有铺铜必须两面都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