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IGBT驱动电源

楼主(2014-08-12):
在桥式IGBT工作时,必须有三路相互隔离的独立电源给驱动电路用。其中两路是上桥背用的,下桥背可以共用一个电源。如果电源设计如图所示的样式,是否存在什么问题或隐患?电路中的电阻R1该如何确定阻值?

网友A:
最好是用隔离变压器!…(指驱动电源)
电器安全指标—

网友B:
从原理上可以,话说你用稳压管抬高7815地电位这样做也行,不过稳压管电流一定要大,因为15V会流经它。

网友C:
稳压二极管1N5338B的实际工作电流要接近IZT的240mA,所以R1功率约为15V*0.24A=3.6W,如果没有合理散热R1估计会超过120度甚至超过150度。

楼主:
AC20V是通过变压器隔离的,一共有四组,只画了其中的一路。

网友D:
在别处看到有这样用的,希望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AC16V仿真,可输出电压+15V,-6.3V(参考0V)

楼主:
仿真AC24V输入,输出+16V,-11V(参考0V)

楼主:
仿真库中没有MB2S,用MDA2500替代仿真。加D3(1N5240)为了防止电压高于10V。那么如果这个电源电路用于IGBT的电源是否还存在修改的地方?个人感觉这个电路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E:
工频?太占地方了吧。。。

高频啊,

楼主:
开关电源在实际使用中不是十分的稳定,容易坏....

网友F:
开关电源成本比较低些

楼主:
确实有现成的开关电源,比如北京落木源,在查看手册的时候,上面也说了如果存在过压等情况,需要外加保护电路....

网友G:
你上传图片的时候就不能转换一下格式吗?或者压缩一下也行啊,
搞这么大,占用服务器资源,占用大家的网速和流量。
打开你一个帖子,偶的3兆流量就牺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上传图片的时候就不能转换一下格式吗?或者压缩一下也行啊,
搞这么大,占用服务器资源,占用大家的网速 ...

估计是用系统自带的画图默认保存为BMP格式的。
我也经常用画图,感觉每次手动更改为JPG稍微麻烦,但是又没有找到设置默认为JPG格式的办法。

网友G:
直接另存为就可以了,
另外,像LZ这样的电路图,保存成GIF格式更好。

楼主:
不好意思,没考虑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