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双机通信

楼主(2014-08-12):
a机11.0592   9600bps
b机22.1184  9600bps
有谁做过双机通信(方式1)
定时器选T1方式2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串口通信,再简单不过了...

网友B:
弄好定时器就可以正常通信了,你去做,很简单的!

网友C:
A:

SBUF = 'T';

B:
while(!RI);
uchar r;
r = SBUF;
RI= 0;
if(r == 'T'){
  ...
}

网友D:
MODBUS RTU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