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6c4"

楼主(2014-08-12):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

错误是什么时候提示的   如Connect to Device等    下面是一些分析 供你参考

The No Source Available typically means that 1.) You have a program loaded  2.) You're in that program space when you're executing. 3.) The symbol table has tried to associate it with a file name, but there's no associated file found within your project, or where it's searching from within the project.

楼主:
解决了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供电的问题!

是供电问题吗 ??

详细说明一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