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导轨式开关电源和普通开关电源区别

楼主(2014-08-12):
导轨式开关电源没有风扇,就算功率很大,也没有风扇,而普通开关电源功率大一些的都会有风扇,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测试,同样的温度下,去掉普通开关电源的风扇,开关电源就发生过温保护,导轨电源就没有,请问导轨电源为什么没有发生保护呢

网友A:
你把导轨电源拆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导轨与普通开关电源的主要区别是封装形式的不同、应用环境的不同而已,是否带有风扇、温升等问题主要是设计方案的不同,如果散热做够好,是不需要风扇的。
导轨电源一般用于工业场合,性能要求比较高,当然价格也相对较贵,而普通的开关电源应用场合多样化,某些场合因成本因素的影响做得会相对较差,需要风扇帮助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