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程序可以下载,晶振起振,但是程序没有运行

楼主(2014-08-12):
如题所示,我买了一个ATMEGA128的测试板,前段时间一直工作正常,但是今天突然出现了问题,使用ATMEL USP ISP下载器可以读/写熔丝位,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读取FLASH或者EEPROM,使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晶振正常工作,但是程序不能执行了。求解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同时用示波器观察到:使用ISP下载线供电时,芯片RST引脚电压只有1.1V左右,而使用外部+5V供电时,RST引脚电压有5V;

熔丝位图

复位电路

网友A:
芯片RST引脚电压只有1.1V左右, 可能是内部复位信号引起的. 最常见的因素是电源电源不足的  BOD 复位会表现出这样的状态. 编程设置 BOD 电压2.7V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RST引脚电压只有1.1V左右, 可能是内部复位信号引起的. 最常见的因素是电源电源不足的  BOD 复位会表现 ...

尝试了,还是么有反应。。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怀疑是ISP下载器的问题。
还是前面问题描述的,使用ISP供电时,RST被下载器内部拉低,只有1V左右。
使用外部电源时,RST是5V,烧写程序,使用外部电源后,工作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怀疑是ISP下载器的问题。
还是前面问题描述的,使用ISP供电时,RST被下载器内部拉低,只有1V ...

说明ISP下载器设计不合理,正在用的ISP下载器供电工作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