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BAV99和BAT54,MMBD4148的区别

楼主(2014-08-12):
二极管BAV99提到是快速开关二极管
BAT54是快速肖特基二极管;
MMBD4148是快速开关管;

我提到这3个的trr,反向恢复时间都很快,都在5ns这个级别。
但是前向导通电压和电流不一致。区别较大。
我的问题就是:BAT54和BAV99的核心区别在哪里?
是否两者可以互用?在哪些场合互用会出现问题了。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核心,是不是说“结的结构不同”,带来管的特性差异,而适用不同场合,满足各种需求

前者为“SURFACE MOUNT SCHOTTKY BARRIER DIODE”肖特基管
后者为“SURFACE MOUNT FAST SWITCHING DIODE”快速回复管

网友B:
BAT54主要适合需要小压降的场合,但是其反相漏电流很大,不适合隔离备份电池等场合,需要用BAV99。如果对反向漏电流要求更严苛,可以用BAV199

楼主:
自己整理了一下:
BAT54肖特基管子,trr 4ns,反向耐压30v;
BAS21普通管子,trr 50ns,反向耐压200V;
BAV99快速开关管子, trr 5ns, 反向耐压100V;

对于漏电流,bat54和BAV99,bas21无明显区别。

谢谢各位耐心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整理了一下:
BAT54肖特基管子,trr 4ns,反向耐压30v;
BAS21普通管子,trr 50ns,反向耐压200V;

漏电流可不是一般的“无明显区别”,是大有区别。

网友D:
bat54 是25V 2uA,
BAV99 是70V 2.5uA,
BAV199 是70V, 5nA
查下手册就知道了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整理了一下:
BAT54肖特基管子,trr 4ns,反向耐压30v;
BAS21普通管子,trr 50ns,反向耐压200V;

BAT54反向漏电2uA@25V,BAV99反向漏电30nA@25V,差了两个数量级,会是没有明显区别?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AV99_SER.pdf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AT54_SER.pdf

网友F:
一个PIN二极管;
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G(2015-04-09):
我也想知道,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