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定时器A捕获

楼主(2014-08-13):
我想用定时器A捕获信号 用的引脚是P2.2 但是它是CCI0B输入 ,但是寄存器配置里面却不能设置。。。
CCIS_X. 对应的为 00-CCIxA ,01,CCIXB,10-VCC,11-GND.请问有什么配置方法可以用P2.2捕获吗?我用了定时器B来设置,但是还没有实现。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看手册:
P2.2/CAOUT/TA0  I/O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pin/Timer_A, capture: CCI0B input/Comparator_A output/BSL receive
P2.2只能使用TA0定时器。

网友B(2015-01-13):
TB不能用的这个,要用TA,支持一楼,看原版资料

网友C:
这个就不是很知道了,帮着顶起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