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定时器/计数器和中断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4-08-13):
昨天看了郭天祥的pic视频,他在写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2的时候,怎么进入的中断程序都是interrupt timer0,怎么会这样

网友A:
多看看PIC的资料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B:
PIC16单片机只有一个入口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6单片机只有一个入口地址。

这样的话,一个项目需要多个中断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一个项目需要多个中断怎么办。

需要你软件中判断中断标志位来跳到相应的处理程序,优先级别看你的软件判断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你软件中判断中断标志位来跳到相应的处理程序,优先级别看你的软件判断顺序 ...

你的意思就是一个中断下面有很多中断标志的判断程序,查看哪个中断标志被置位了(起作用了),然后执行对应的程序,你讲的优先级是在中断程序里写在前面的优先级高吗?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一个中断下面有很多中断标志的判断程序,查看哪个中断标志被置位了(起作用了),然后执行对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