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串口2发送完数据后,怎么实现每发完一次数据都在后面加一个回车?

楼主(2014-08-13):
我是用串口1发数据到串口2,然后由串口2将数据发送出去,但串口2发完数据后要怎么加一个回车啊?串口1发的数据是有换行,但串口2发出去的并没有换行,所有数据都是连在一起.结果如下,回车符应该是0x0D,0x0A呀,不知道应该怎么加的,求助。我想要串口2每发完一次都换一行,应该怎么做........
串口1:

串口2: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的?求指点,请求各位大神帮助啊,感谢!!!

代码

while(1)
{
     delay_ms(1);

       if(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x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for(i=0;i<rx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2 , USART_RX_BUF[i]);//向串口2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s\r\n",USART_RX_BUF);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10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网友A:
在每串数据后面加0x0D 0x0A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每串数据后面加0x0D 0x0A就行了

我加了不行,不知道应该怎么加的,我是新手,可以给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不行,不知道应该怎么加的,我是新手,可以给个例子吗?谢谢!

比如你串口2发送一帧数据 0x03 0x33 0x33.....0x0D 0x0A在串口上打印出来就换行了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意思,发完数据后,再发0X0D,0A;
你也可以查下:回车要发啥;

串口调试助手:选择ASC码接收;

网友C:
在你的printf之前增加USART2的\r\n的输出

网友D(2015-05-27):
没明白,到底怎么弄才能显示回车呢?

网友E:
printf()函数自带串口1的回车换行,并且只支持串口1
串口2不要用printf

网友F:
二楼正解, C语言中是'\r'是回车,'\n‘是换行符,'\r\n'是回车换行符,在要发送的字符后面加上就行了,如果你的终端上还是没有显示,也有可能是你的终端有问题或者显示方式不对

网友G(2020-04-16):
  1. USART_SendData(USARTx,0x0d);
  2.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SET);
  3.                         USART_SendData(USARTx,0x0a);
  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SET);

直接这样加在发送数据的最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