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MSP430内部时钟来计时,是不是不准?

楼主(2014-08-13):
我看MSP430G2452的datasheet: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msp430g2152.pdf
第25页上DCO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比较大,是不是如果基于这个时钟来计时就很不准?是否一定要接个外部的32.768的时钟来计时?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计时要求的精度和准确度等指标。如果用来作为日常用的钟表,外接的32.768kHz晶振也不太准的,需要采取校准等措施

网友B(2015-04-21):
据说是这样,波特率什么的都不准

网友C:
MSP430单片机内部的时钟是比较准确的,也非常稳定的,在不考虑最低功耗要求下,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准不准得看你要求的精度了
不同的场合不一样

网友E:
用这个做什么啊,精度高的话还是用外部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