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陵FM8PS56EP可用什么型号代替,T叔帮忙看看

楼主(2014-08-13):
T叔帮帮忙,请问您知道飞凌FM8PS56EP这个芯片能用什么芯片直接代替,就是说买一个芯片直接烧程序可以正常工作,无需更改程序,麻烦T叔,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叔这个可以直接替换吗?把程序弄进去就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这个可以直接替换吗?把程序弄进去就好啦?

木用过,自已啃资料,少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用过,自已啃资料,少累

我看资料,这个还是跟FM8PS56资料一样啊,因为这个芯片停产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这个还是跟FM8PS56资料一样啊,因为这个芯片停产啦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170971926.html

找代理商咨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170971926.html

找代理商咨询吧

谢T叔,我的芯片就是他家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