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大屏扫描,滚动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4-08-13):
LED点阵屏,横向40个点,纵向256个点。
横向用138+MOS管提供高电平;
纵向用595+2003提供低电平。用3组SPI口,驱动16列+16列+8列=40列。
也就是说每列点亮时间是1/16扫。确保亮度和不抖动。
LED点阵电源另外提供,MCU用3.3V,两者共地。
SPI用1MHz,传输一行的数据时间是360us, 刷新一屏的时间是8.8ms;

静态显示时没有问题。
若每隔50ms滚动一格,因为上一帧的视觉停留会造成重影,个人觉得没法解决了。

楼主:
是不是刷一帧屏8.8ms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先黑屏,再滚动。

网友B:
不定的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定的刷屏

能再说详细点么?

楼主:
谢谢TT,收下了。

网友C:
滚动速度高就要提高刷新频率。

网友D:
先关显示再给下一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动速度高就要提高刷新频率。

谢谢,正解。
因为板子画错了,只能供电3.3v,595和138的频率不能提太高,等下一般提高的5v,再提高刷新率,可以解决问题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