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配一个液晶屏,然后在液晶屏上面显示三维动画,求指教

楼主(2014-08-13):
想用stm32和一个液晶屏,然后根据物体实际的运动情况,将其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这样会涉及到建立一个三维的空间吧,这个要怎么实现呢?想用ucgui来弄,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
有没有做过的大侠,指教一二
或者没做过但有见解的大侠,也指教一二
谢谢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用一个3d旋转算法?

网友A:
首先,你需要驱动液晶屏,实现几个基本绘图函数,主要包括画点,画线,多边形填充。这个比较简单,例子很多。
之后,你需要学习基本的计算机图形学知识,搞明白如何对三维模型显示和建模。虽然opengl之类的库实现了这些功能,但基本是没有stm32的移植的,八成需要你自己实现。
另外说回来,stm32性能实在是不行,显示个方框箭头什么的或许还能凑活,稍微复杂点估计就跑不动了。你真的需要三维显示吗?二维或伪3D不行吗?

网友B:
STM32,肯定不行吧,速度太慢了。
人家驱动LCD显示的CPU,比如手机,都是内部专门的电路。比STM32快多了。

网友C:
就是.....手机的驱动屏幕都是有专门的GPU了.............而且看参数貌似犀利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