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转以太网

楼主(2014-08-13):
我想在我们设备的主板上添加以太网功能 ,目前的思路是直接在板上将485转换为以太网,所以请问大家 有没有这种专门用来将458转换为以太网的 芯片 (注意我只要芯片推荐,模块就免了)!

网友A:
stm32+DP83848 随便你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DP83848 随便你怎么转

我主板上用的主芯片是飞思卡尔的

网友A:
那就主芯片和83848或者ENC28J60 直接弄啦

网友B:
没有这样的芯片,也不可能有,这牵扯到协议、数据率等等,必须软件介入。

网友C:
楼主想多了不会搞协议栈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用模块吧

网友:
试试我的模块+QQ:7561239

网友D(2015-01-09):
联系曾工  18613131195

网友E:
不可能有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