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79E815看门狗设置

楼主(2014-08-13):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1.配置看门狗            WDCON0
2.使能看门狗复位功能     WDCON1=0XFF
3 使能看门狗中断          EIE 里面EWDI置一

然后主程序里面喂狗

烧录时设置打开看门狗。
结果是程序不运行。

--------------------------------------------

楼主:
如果不使能看门狗中断的话,,在主程序里面喂不喂 狗狗,程序都可以运行。
难道,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妥当?

网友A:
哈哈,你肯定忘了清理看门狗中断标志位了,你不信看看,一般都是因为这个。

楼主:
版主你好我这样配置了还是不行
    EA_Save_bit = EA;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WDCON0 |= Bin(00000111);                 //           设定中断发生时间
    TA = 0xAA;
    TA = 0x55;
    WDCON0 |= WDT_CLK_DIV;              // Select bit length of WDT counter         选择WDT计数器的长度
    EA = EA_Save_bit;

    set_WDCLR;                          // Clear WDT counter
    clr_WDTF;
    set_WDTEN;                          // Enable WDT

        EWDI = 0;
        SetBit(WDCON1,0);                  //EWRST = 1;        允许看门狗溢出复位MCU
    EA = 1;

楼主:
我要的效果很简单,开看门狗,
主程序里面如果不喂狗就复位就行了

官方WDT例程搞了个看门狗定时器 IO反转。我晕

网友B(2015-02-28):
楼主,你的问题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C(2016-05-06):
求解决方案,正想用看门狗,和楼主同需求...

网友D:
没有while里啊,然后还没有操作其他的,怎么喂狗呢。

网友E:
我用的N798132怎么下不进去程序?你们怎么下程序的?

网友F:
打开看门狗复位的寄存器在WDCON1,这个寄存器是需要TA先写AA,再写55,然后才能打开复位功能的,楼主设置了没?

网友D:
官方的那个例程呢,发来看看,他们作为定时器反转使用,是可以改的,改成你要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