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必需上系统吗?

楼主(2014-08-13):
我想做个仪表(带触摸屏)能通过接USB与常用的打印机(不是微打)相接,必需上系统吗?

网友A:
这个是选项,不是必须。如果程序很复杂最好使用,如果不是很复杂就不是必须要了。操作系统完成的工作大抵就是任务间相互独立,有利于模块化的工作设计。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B:
普通打印机有接口文档吗?

楼主:
就是没有接口文档嘛,打印机的驱动不要系统哪能用呢。难道都得在PC上用打印机?

网友C:
根据需要决定啊,操作系统不是必须的

网友D:
跑裸机也可以;
具体看你自己需求;

网友E:
这事情,难在如何获得通信协议。
有没有标准?

见人搞过,在别的坛。

网友E:
另外,上什么系统,也是问题。
要确认厂家有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F:
跑裸机就没有那么多限制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