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5V工作的单片机 AD输入6V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4-08-13):
7805供电的5V工作的单片机 在单片机AD采样输入端口6V会发生什么?会抬高7805的输出电压么?为什么?

我用的是类似这种稳压电源替代7805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入的6V是什么强度的信号了,如果信号内阻很小(比如直流6V电源),可定会抬高5V电压,而且单片机很有可能会烧坏。
如果是内阻很大的6V,基本上没啥影响。
至于为什么,用KCL或者欧姆定律分析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入的6V是什么强度的信号了,如果信号内阻很小(比如直流6V电源),可定会抬高5V电压,而且单片机 ...

是运放同向放大以后的6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入的6V是什么强度的信号了,如果信号内阻很小(比如直流6V电源),可定会抬高5V电压,而且单片机 ...

输入的6V是如何抬高单片机内部的5V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的6V是如何抬高单片机内部的5V的呢?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IO对单片机的5V电源端有一个二极管。
运放输出的6V,对此也有影响,不过运放输出有内阻的,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AD输入内部对电源有二极管...

网友D:
嵌位
如果不加限制还可能烧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输入内部对电源有二极管...

我用的是富士通的单片机,当AD输入大于5V的时候,就会影响到5V的供电电压。达到6V甚至更高?内部端口没钳位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富士通的单片机,当AD输入大于5V的时候,就会影响到5V的供电电压。达到6V甚至更高?内部端口没钳 ...

参考他们的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他们的芯片资料....

在AD章节的引脚框图 没有看到钳位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AD章节的引脚框图 没有看到钳位二极管

不管有没有钳位二极管,都要保证输入电压不超过电源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IO对单片机的5V电源端有一个二极管。
运放输出的6V,对此也有影响,不过运放输出有内 ...

运放不是输出阻抗很小很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有没有钳位二极管,都要保证输入电压不超过电源电源...

这个电压是如何通过AD端口 抬高5V电压的呢?能画个简单的图说说么。谢谢。

网友A:
有没有二极管,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就算没有二极管,该引脚跟单片机电源引脚之间肯定不是绝缘的,你就把它看成AD引脚与电源引脚之间有个电阻。
然后,运放输出也有个内阻。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6V电源通过运放输出内阻,再经过一个二极管或者电阻连到单片机的5V电源上。

网友A:
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加上6V信号给AD呢?
搞两个电阻,分压成5V给单片机不就行了?再不放心,再并上一个5.1V或5.6V稳压管,绝对就没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加上6V信号给AD呢?
搞两个电阻,分压成5V给单片机不就行了?再不放心,再并 ...

嗯,我已经把AD的输入电压降到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了,只是心中有疑惑没解开,所以才会求教大家。
仔细看了下富士通这款富士通的MCU,端口内部是有上下拉二极管嵌位的。为什么嵌位不住呢?反而7805的5V被抬高了?
现在我主要疑惑两点,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嵌位
如果不加限制还可能烧坏芯片

仔细看了下富士通这款富士通的MCU,端口内部是有上下拉二极管嵌位的。为什么嵌位不住呢?反而7805的5V被抬高了?
现在我主要疑惑两点,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输入内部对电源有二极管...

仔细看了下富士通这款富士通的MCU,端口内部是有上下拉二极管嵌位的。为什么嵌位不住呢?反而7805的5V被抬高了?
现在我主要疑惑两点,如下图

6V多 就是7V从二极管降压后的电压

网友D:
受IC工艺影响,通过电流不可能无限大,当然会提高电压了

另外二极管本身也有压降,也会提高电压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呀。
7805是串联稳压电路,如果从钳位二极管里输入的电流大于5V的正常工作电流,7805相当于开路,5V就会被拉高。
如果你用并联型电源供电,外部输入电流,会被并联稳压电路吸收,电压不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IC工艺影响,通过电流不可能无限大,当然会提高电压了

另外二极管本身也有压降,也会提高电压 ...

那所谓的钳位二极管 岂不是根部起不到作用

网友F:
一般单片机都有端口保护电路,5V有点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所谓的钳位二极管 岂不是根部起不到作用

当然有作用了,

如果没有,芯片很容易击穿的

有保护不等于可以任意保护,

看病吃药也没有说一吃就好

网友G:
因为你的5V电源负载很轻,无法将灌入的电流消耗掉,导致7805输出端电压升高,7805调整管会截止,但不会将ADC“灌”过来的电压“吃掉”,如果是并联型稳压电源,就不会发生。稳压电源一般都是串联型,内部输出端并联有电阻,可以吸收部分电流,假如你提高7V的功率,看看会不会电压升高?因此为防止ADC过载,输入要加限流电阻,及在电源端并联稳压二极管或适当数值的电阻来吸收外部灌入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下富士通这款富士通的MCU,端口内部是有上下拉二极管嵌位的。为什么嵌位不住呢?反而7805的5V ...

7805被提高到6V多,可以这样解释,运放输出6V多,二内部的ESD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较低,台高到6V多完全有可能。
直流稳压源则不一样,当VCC输出高于5V时他会调整内部使其输出固定的5V,这时二极管将会承受比较大的正向电压,有可能会导致击穿。

网友H:
LZ需将运放的放大倍数减小,使其峰值输出不超过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7805被提高到6V多,可以这样解释,运放输出6V多,二内部的ESD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较低,台高到6V多完全有 ...

谢谢您的细心回复。

市场上买的那种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不也是和7805内部结构相似 的 串联型稳压电路么?为什么直流稳压电源可以调整内部,使输出固定在5V,而7805却不能?想不明白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和7805的区别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你的5V电源负载很轻,无法将灌入的电流消耗掉,导致7805输出端电压升高,7805调整管会截止,但不会将AD ...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说说我对您的解答的理解。

当使用7805供电,且AD端口输入7V电压的时候,7805内部调整管截止。可以等效成7V串联一个二极管再串联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 此时大部分电压被电阻分担。使5V抬高。但流过嵌位二极管的电流不大。。

当使用市场上卖的那种长方形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提供的5V给单片机供电的时候,AD端口同样输入7V电压,为何5V不能被抬高呢?是因为这种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可以吸收大电流?使输出电压维持在5V?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内部是串联稳压么?如果是的话,为何结论与7805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作用了,

如果没有,芯片很容易击穿的

谢谢您的回复。
何时有保护(能嵌为在VCC+Vd) 何时无保护呢(5V被抬高,没嵌位住)?

7805与市场上卖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内部结构一样么?区别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单片机都有端口保护电路,5V有点变化

为何我的变化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呀。
7805是串联稳压电路,如果从钳位二极管里输入的电流大于5V的正常工作电流,7805相当于开 ...

您的意思是 我使用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长方形的那种,两路输出的)是并联型的咯?

网友G:
举个简单例子,将串联型稳压电源和7805等效为三极管射随器,在E极加上高于基极电位外部电压,稳压器能够吸收多少外部电流,取决于射极电阻大小。用两个串联型稳压电源,分别设定为5V,7V,限流100MA将输出对接,看看对接后是多少?至少不是5V。找个成品电源打开或找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大华某款电源,内部并有2K/3W电阻负载,其他型号有几百至几千欧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何时有保护(能嵌为在VCC+Vd) 何时无保护呢(5V被抬高,没嵌位住)?

不都说的很清楚了吗,有个二极管在那里,理论输入高电压达到5V+0.7V就开始保护了,负电压0V-0.7V=-0.7V就开始保护了

所以输入电压范围是被限制在+5.7~-0.7V之间,

实际是二极管正向电压0.3V就开始微导通了,如果输入信号有较大内阻的话,其实5.3V就已经开始保护了,如果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增大,那么电压也会增加,其实就是二极管的特性而已

顺便说一点,利用万用表测量这两个二极管是否存在可以基本判断IC是否损坏,PIN与内部是否连通(比如邦定IC是否邦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我使用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长方形的那种,两路输出的)是并联型的咯? ...

你只会看表面,不理解实质原因。
你用的稳压电源,肯定是串联型的,只是你这个稳压电源输出端的静态电流比较大,你的AD输入无法拉高而已。

网友F:
5V变化很多,和负载、电源内阻、还有AD输入信号的功率有关,一般AD输入功率不会很大。不过做测试时很多都是用电源直接输入,功率就很大了,很容易烧片子

网友I:
个人理解:IO口接高于VDD+0.6v的电压时,该电压会通过端口的pmos管串到VDD上,理论上会抬高vdd。就像我们有时候芯片的VDD不供电,给某端口一个电压芯片也会运行一样。

网友J:
外部加肖特基二极管啊

网友K:
如果我们坚定的走面向消费者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我们首先要看懂智能硬件市场。

埋怨自己的产品或者简单的去嘲笑他人的产品都是要被时代抛弃的。

完美产品的背后是彻头彻尾的产品主义,以绝对的产品力来征服消费者。

无线物联网解决方案商顺舟科技CMO肖震的观点是,智能化市场需要一个大家参与的产品,而不是完美的产品。一个产品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人们的参与。吸引第一批极客的关注和买单,吸引媒体的关注,吸引投资商的关注,共同参与进行社会化营销,把产品做的更符合大众的需要。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受IC工艺影响,通过电流不可能无限大,当然会提高电压了

另外二极管本身也有压降,也会提高电压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