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同时配置UCA1和UCB1出错

楼主(2014-08-13):
se, ST, RS, AC, pi
楼主自己画的板子,是通过F5529控制前端模拟器件采集 并通过uart传数据到电脑上
与前端通信是用UCB1的SPI模式,前段时间调通了,并在示波器上看到了正确的数据流

后来写的UCA1配置UART的程序,单独程序调试时候可以将数据传输至电脑上,串口助手也可以看到正确的数据

但之后将俩段代码整合在一起时候,发现程序出错,SPI输出一直是低电平,所以串口助手看到全部是00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
贴上代码
//--------------------SPI setup------------------------------------------------
    P4SEL |= BIT1+BIT2+BIT3;                       // P4.1-3 option select 3-PIN SPI
    P4DIR |= BIT1;                                 // SIMO output
    P4DIR &= ~BIT2;                                // SOMI input
    P4DIR |= BIT3;                                 // CLK output

    P4OUT |= BIT0;                                 //P4.0输出高电平 /CS disabled
    P4DIR |= BIT0;                                 //P4.0 for CS

    UCB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1CTL0 |= UCSYNC+UCMST+UCMSB+UCCKPL;                 //  SPI master
    UCB1CTL0 &= ~UC7BIT;                      //  8-bit
    UCB1CTL0 &= ~UCCKPH;

    UCB1CTL1 |= UCSSEL_2;                     // SMCLK=1.048M
    UCB1BR0 = 0;                              // 不分频
    UCB1BR1 = 0;                              //

    UCB1CTL1 &= ~UCSWRST;
    UCB1IE  = 0;
    UCSCTL4 |= SELA__REFOCLK;      // ACLK = REFOCLK
//---------------------UART发送到PC机--------------------------------------
    P4SEL = BIT4+BIT5;                        // P4.4,5 = USCI_A1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1BR0 = 0x03;                           // 32kHz/9600=3.41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x00;                           //
    UCA1MCTL = UCBRS_3+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3, UCBRFx=0

//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    UCA1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    UCA1BR1 = 0;                              // 1MHz 9600
//    UCA1MCTL = UCBRS_0 + UCBRF_13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UCA1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开始以为是都用到SMCLK出错 于是将UART配置成ACLK并将REFO付给ACLK……
但是依旧出错……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应该IO口都没有复用啊  是中断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A:
可能是整合在一起后,时序相互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整合在一起后,时序相互影响了

怎么个时序互相影响法?通过修改哪里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时序互相影响法?通过修改哪里可以搞定?

你是不是采集数据并传输到电脑用的实时方式?

网友B:
注意检查下时序的呗。。。

网友C:
"P4SEL = BIT4+BIT5;  "
如果你的UCA1在UCB1后配置的话,这句话将直接把UCB1的引脚设为GPIO,即“P4SEL |= BIT1+BIT2+BIT3; ” 被覆盖而无效。

网友D:
相互间影响了呗。。这个注意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的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