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自动切换发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4-08-13):
小弟新手,在调试一个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时,用的485通讯,不涉及到程序,单纯的硬件上的调试。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图怎么贴,不知道传上去了没有,反正原理图就是用常见的那种,发送端经过三极管反向来控制使能端,但是我在测试网口向串口发送数据时,串口能收到,但是我用示波器看波形吗,485芯片DI端信号正常,DE/RE端也正常,但RO端却有波形,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PS: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第一次没有发送上去 。

楼主:
  为什么我的帖子没有人啊啊 啊啊  啊

网友A:
RO的波形是第一帖中的那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的波形是第一帖中的那样吗?

是 黄色为DI波形  蓝色为RO端 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黄色为DI波形  蓝色为RO端 波形

可能是通过三极管耦合的波形...

网友B:
好像是干抗,MCU的串口是认不出这些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干抗,MCU的串口是认不出这些波形的

我用的一个232转485,控制方式和这个差不多,不过那个用了反向器,那个在发送的时候RO断就不会有这个波形,费解。。。

网友C:
说明楼主的方向控制有问题,正确的时序是:发送数据前,先使485接口芯片处于发送态,大约1ms后开始发数据,确认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完成后再将485接口芯片置于接收态。其间,方向控制电平必须稳定处于发送态,而楼主电路中的R2接法,自己想想会导致什么。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控制的输入输出转换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楼主的方向控制有问题,正确的时序是:发送数据前,先使485接口芯片处于发送态,大约1ms后开始发数据, ...

控制端的波形我也看过 就是和DI端是反向的 这应该没错啊。这个自动切换收发的目的不就是485首先处于接收状态,此时DI为1,即DE/RE为0,是接收;当发送数据时,根据DI的电平变化通过三极管反向后来控制DE/RE端,来实现收发切换么??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知道有哪里不对么?如果用MCU来控制DE/RE端的话,是可以再接收和发送期间保持DE/RE的稳定,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三极管控制的输入输出转换端有问题

这个转换后的波形我也看过了,就是和DI端是反向的,但是图没有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楼主的方向控制有问题,正确的时序是:发送数据前,先使485接口芯片处于发送态,大约1ms后开始发数据, ...

哦 那个R1实际上没有焊接,R2的接法不就是一个常见的三极管接法么 请教有什么问题呢??不懂。。。。

网友D:
你把R2改小些,换个1K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那个R1实际上没有焊接,R2的接法不就是一个常见的三极管接法么 请教有什么问题呢??不懂。。。。 ...

好好去测量一下发送时485接口片使能引脚在整个数据发送期的逻辑状态吧。

网友E:
在判断发送缓冲器空的标志位置1后,再延时一段时间,再把485芯片的控制端切换到接收状态。试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第一次没有发送上去 。

我怎么觉得搂主你的原理图有点问题哦,RO应该接单片机的RXD,DI接TXD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判断发送缓冲器空的标志位置1后,再延时一段时间,再把485芯片的控制端切换到接收状态。试下。 ...

我们最后一个字节是检测发送完标志,前面的字节是检测发送缓冲空标志。

网友G:
你的RO信号上是不是有电容?再仔细看下图。
感觉像是电容放电的波形。

网友F:
即使你的标号写反了,实际电路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呀,你要保证在发送时DE/RE一直为高才行。当DI为低时,MAX485已经转为接收模式了,你看到的RO信号实际上是MAX485从发送到接收或接收到发送的模式转变引起的输入信号变化。
另外,你的总线电阻也不太对吧,应该是120,不是12K。阻抗大了,加上芯片的电容,输出信号上可能就会出现充电的过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觉得搂主你的原理图有点问题哦,RO应该接单片机的RXD,DI接TXD才对。 ...

是  没错 只是标号是那么写的 逻辑上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RO信号上是不是有电容?再仔细看下图。
感觉像是电容放电的波形。

对啊  看波形是这样 但是真心没有 小弟已经检查了N遍了。。。。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比如DI从高到低的变化,芯片就从发送转为接收,接收的就是你前面发送的数据,而总线没有了驱动,靠上下拉电阻回到1,加上芯片的电容,就在你的RO上出现了电容充放电的现象。
你可以把DE/RE单独接地和拉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使你的标号写反了,实际电路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呀,你要保证在发送时DE/RE一直为高才行。当DI为低时,MAX ...

匹配电阻式120Ω,因为图不是我画的,所以也没改,但是焊接的是120Ω的。
这个电路不是经典的自切换收发的电路么,在发送数据1时,总线是处于接受状态,但是A/B上的上下拉电阻不是将总线偏置为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比如DI从高到低的变化,芯片就从发送转为接收,接收的就是你前面发送的数据,而 ...

谢谢您的回答 我之前也按照你说的做了,单独啦高或者拉低DE/RE端时,收发都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电路的目的不就是实现收发的自动切换么??

网友F: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经典的电路,我只知道我们作自动收发切换是要用74123的。自己分析一下吧。看看前面chunyang版主的提醒哦。
发送时无论你的数据是0是1,都要保持DE/RE为高。

网友F: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是发送1的时候,芯片实际处于接收状态,总线是高阻态,这时外贸总线有了变化,你的RO当然能收到了。

网友H:
其实我很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类型的电路能够这么流行,DERE本身就应该由MCU另外一个IO来控制,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省这个IO。

网友I:
推荐楼主使用max13487,带自动收到功能的485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推荐楼主使用max13487,带自动收到功能的485芯片

这个芯片比较贵,市场比较难买

网友I:
立创商城上就有卖的

网友K:
是否有其他485器件挂在总线上?而且另外一个485也是设置发送状态,造成总线冲突。

网友L:
这么搞是不对了,波特率一上去就没用了,垃圾工程师害死人啊。

网友M:
在你发送的时候,数据总有1有0吧,那怎么保持DE/RE为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我发现A/B端的上下拉电阻搞反了  而且在RO端加了上拉电阻 ,目前是可以通信。只是在跟别的485设备通信时,只要连上线,对方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我这边发送数据会收到数据,看波形是发送数据的反相波形,对方上电后就没有问题,有人遇到过么??是不是信号反射回来了 ??

网友N(2014-11-22):
就是这种劣质电路败坏了485的名声,这种电路发送1时驱动能力很差,结果就是距离一远或者干扰一大稳定性就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这种劣质电路败坏了485的名声,这种电路发送1时驱动能力很差,结果就是距离一远或者干扰一大稳定性就很 ...

是这种电路不太好 只是看上了他自动收发的功能,而且用的距离也很近 还不到两米,所以就凑合用了。。。不知道兄台有没有好一些的自动收发的电路指教一下?

网友O:
B下拉A上拉

网友P:
DI口接地,,C2,,C12去掉

网友Q:
你好像TXD怎么跟RO 接一起? RO 我记得是接收信号的输出的吧??? RXD也是同理。。。 你再看看。

网友R(2014-12-22):
RO加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S:
三极管不行吧,我们都使用高速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