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的休眠问题

楼主(2014-08-13):
用lm3s6911的休眠模块做了一个实时时钟,想要实现单片机断电之后,由电池供电让时间继续走,并且可以更改时间及可以设置定时执行相应的任务。我在一个掉电中断里面调用HibernateRequest()请求系统冬眠,时间就能在单片机断电之后由电池供电继续走,但是下次单片机重新供电之后,无法更改时间,即HibernateRTCSet(0xff)执行之后时间没有改变,好像要唤醒休眠,要用HibernateWakeSet(HIBERNATE_WAKE_PIN | HIBERNATE_WAKE_RTC)要设置唤醒条件,可是外部硬件没有做WAKE唤醒电路,只能选择RTC匹配发生时唤醒,可是断电的时间不确定要断电多久,该如何设置匹配时间呢,或者有什么好的别的思路?

网友A:
RTC可以定时唤醒的

楼主:
可以定时唤醒,可是怎么设置定时的时间,单片机断电后重新供电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啊,RTC如果不唤醒的话又不能修改计数器的值,从而更改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定时唤醒,可是怎么设置定时的时间,单片机断电后重新供电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啊,RTC如果不唤醒的话又不 ...

问题在于断电的时间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断电的时间未知

是的啊,说白了就是要实现时钟芯片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别的思路啊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说白了就是要实现时钟芯片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别的思路啊大神? ...

增加备用电源吧,断电时对RTC继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备用电源吧,断电时对RTC继续供电

有电池的,断电是可以继续供电,问题是给单片机重新供电之后,休眠模块还处于休眠工作模式,不能对计数器进行修改,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单片机上电之后把休眠模块从休眠中唤醒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楼主:
或者关于使用lm3s系列单片机的功能实现实实时时钟的方法和思路的,可以指点一下吗,不能增加别的硬件,因为硬件模块已经打版生产,不可能更改了

楼主:
感谢大家,该功能已经被论证不可实现,是公司的人异想天开节,不过还是要感谢大家了啊

网友B(2015-01-20):
LM3S6911,我司备有大量原装现货,有需要的欢迎加QQ:1546625035, 或者手机:18507557359, 价格优势,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