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中和时间相关的参数,你用到了么?

楼主(2014-08-13):
很多朋友不愿意用WIFI,蓝牙,Zigbee,非要自己设计通讯协议,比如采用CC1101,SI4432,nrf2401这样的芯片。所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1,你是否做了CCA载波侦听?载波侦听的回退时间你设计的是多少?
2,数据帧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多少?
3,如果你的设备A和设备B同时发数据给设备C,C应该接收哪个设备的数据?
4,如果设备A发数据给B的时候,正好遇到设备C发数据给A,A应该先接收数据,还是应该先发送数据?

网友A:
其实协议的关键部分都是相差不大的,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些改变和调整,2401比较适合哪些定制自己需要的协议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协议的关键部分都是相差不大的,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些改变和调整,2401比较适合哪些定制自己需要的协 ...

很多人在设计通信协议的时候,连这些基本的参数代表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会吃亏的。

网友B(2014-11-13):
别人提供的东西固然好,但也存在各种问题。比如,很多实际应用并不需要一个很完整的协议栈,基于别人的协议栈开发很不顺手。在中国,真正采用芯片供应商提供的协议的应该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