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这个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请问防反接实现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8-13):
图6-4 直流电源口防雷电路
       上图是一个具有串联式2级差模防护的电路,可以做到标称放电电流5kA,电路原理简述如下:

       第1级采用两个压敏电阻并联的差模保护,两个气体放电管并联进行共模保护(注:这里选用两个器件并联的目的是降低残压和增大通流能力,在使用单个器件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只使用一个器件),可以达到标称放电电流5kA的设计指标,第2级采用压敏电阻和TVS管保护,将残压降低到后级电路能够承受的水平,其中TVS管T1推荐采用双向TVS管,可以防反接,也可以采用单向的TVS管,但具有不防反接的缺点。共模保护采用两个气体放电管并联构成的1级防护电路。该电路的优点是具有较低的输出残压,适用于后级电路抗过电压水平很低的情况。防雷电路中各保护元件通流量、压敏电压、反向击穿电压的选择、电感的取值可参照相关章节给出的方法进行。两级防雷电路都应选用保险做保护器件。

       该防护电路的应用场合是后级电路的抗浪涌过电压的能力较弱,一级防雷电路不足以保护后级的设备,需要通过第2级的防雷电路将残压进一步降低。

资料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72c3b76ea98271fe910ef9ca.html

网友A:
应该是单向TVS可以防接反,双向不能防接反。
单向防接反,是正解接线,也就是正负极正确(按图上,上正下负),后级正常供电;当接反时(上负下正),TVS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导通了,F2保护TVS不损坏。
双向的TVS就不行了,自找单向、双向TVS用表量下应该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单向TVS可以防接反,双向不能防接反。
单向防接反,是正解接线,也就是正负极正确(按图上,上正下负 ...

嗯,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这样的话如果外部电源功率够强,那电路中还要加一个保险丝才行,对吧?按照资料的说法,我就实在想不通了。我先认为这资料错的吧,好像没有搭建测试的必要

网友B:
没有问题的,资料中说的防反接不光是这部分电路,是在后面串联一个二极管配合这部分电路实现的。单向TVS的话反接会把电源短路,功率足够大的话直接将TVS烧坏。

楼主(2014-09-17):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的,资料中说的防反接不光是这部分电路,是在后面串联一个二极管配合这部分电路实现的。单向TVS的 ...

谢谢

网友C(2015-03-10):
双向的 可以防止接反,为什么,因为接反了也不会烧东西。 肯定要用双向的。其实最好的防雷措施就是 前级空气击穿+大电感,加后级TVS+热敏,或者再加PTC。
电感的作用很重要很重要,吸收瞬间电流。没电感,或者变压器,你加再多的TVS都没啥用。而且PCB上也不可能让你加那么多TVS管什么的。

网友D:
楼主提供这款电源防雷电路完全是堆积一堆防护元件的电路,不具使用价值。
单向的TVS管通过短路形式可以防反接。

网友E:
此TVS管不是防反接,是用于放正负极浪涌,要在48V电路上串一个单向二极管才是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