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64下载程序的问题(半个月整坏两块了)【求助】

楼主(2014-08-13):
大家好,最近整坏了两块Freedom-K64开发板了,先说说现象吧。
第一块板子:不能下载程序,上位机也不能通过串口加载应用程序,复位引脚电压约在1.3V左右,最后问题没有解决,最后又整一块K64板子!

第二块板子:同样不能下载程序,但是上位机却是可以通过串口升级的,复位引脚电平正常,用IAR下载程序时,总是提示Probe not found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么?

这两块板子都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的这种问题,时间也不长,大概半个月左右吧,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的第一块问题是关于bootloader应用的吗?
而且你指的上位机软件是不是都是指bootloader的上位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的第一块问题是关于bootloader应用的吗?
而且你指的上位机软件是不是都是指bootloader的上 ...

对啊,就是最新发布的那个Kboot例程,上位机就是bootloader的上位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最新发布的那个Kboot例程,上位机就是bootloader的上位机

好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操作步骤,我这边按照你的步骤,在FRDM-K64上复现一下问题?

楼主:
这两块板子都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的这种问题,时间也不长,大概半个月左右吧,操作步骤都是按照Freescale Kinetis K64 Bootloader Getting Started Guide 文档操作的

有一次我从Kinetis SDK软件包里打开 了一个工程 flash_demo工程,下载调试,然后就失败了,之后再去下载调试的话就不可以了,复位引脚点评大概是1.3V的样子,初步怀疑是芯片锁住了!

另外关于bootloader的那个程序,有没有相应的文档说明,或是关于kinetis的bootloader的说明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操作步骤,我这边按照你的步骤,在FRDM-K64上复现一下问题? ...

这两块板子都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的这种问题,时间也不长,大概半个月左右吧,操作步骤都是按照Freescale Kinetis K64 Bootloader Getting Started Guide 文档操作的

有一次我从Kinetis SDK软件包里打开 了一个工程 flash_demo工程,下载调试,然后就失败了,之后再去下载调试的话就不可以了,复位引脚点评大概是1.3V的样子,初步怀疑是芯片锁住了!

另外关于bootloader的那个程序,有没有相应的文档说明,或是关于kinetis的bootloader的说明也可以

楼主:
第二块板子已经在电脑重启后可以正常使用了,第一块仍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操作步骤,我这边按照你的步骤,在FRDM-K64上复现一下问题? ...

第二块板子已经在电脑重启后可以正常使用了,第一块仍在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块板子已经在电脑重启后可以正常使用了,第一块仍在找原因

第一块的Reset引脚一直都在处于低电平状态,相当于一直在复位状态没出来呢,你可以使用Jlink的Mass erase指令,将FLASH全部擦除,在下载代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的Reset引脚一直都在处于低电平状态,相当于一直在复位状态没出来呢,你可以使用Jlink的Mass erase ...

好的,谢谢,另外关于Kboot有没有文档可以看?或是讲解Kboot软件架构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的Reset引脚一直都在处于低电平状态,相当于一直在复位状态没出来呢,你可以使用Jlink的Mass erase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关于Kboot有没有文档可以看,最好是讲解Kboot软件架构的,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关于Kboot有没有文档可以看,最好是讲解Kboot软件架构的,再次感谢 ...

Kboot里面是好像没有介绍软件架构的文档,我们倾向于客户不需要了解任何软件架构,按照用户手册也可以直接上手。

楼主:
:L 好吧,我自己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boot里面是好像没有介绍软件架构的文档,我们倾向于客户不需要了解任何软件架构,按照用户手册也可以直 ...

:L  好吧,我自己研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自己研究吧

好的,那有问题,咱们再讨论!

网友B(2015-07-06):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有问题,咱们再讨论!

怎么用OPENSDA烧写程序,能给个k64函数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