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通讯线的浪涌测试方案

楼主(2014-08-13):
各位:,

我目前接触到的多是NTC传感器,或直流供电的压力传感器,以及485通讯和网络通讯端口。

按照国标要求,是不一定要配10/700的波形发生型呢?另外因为测试对象都是屏蔽对称线路

应该是直接耦合的方式吗?

网友A:
不一定要10/700的,有的可以用1.25/50的,看应用环境和应用要求来定

网友B:
浪涌都是直接耦合(当然通过电容,差别就是电容的大小,还有等级);
至于10/700还是其它,看你的产品要过什么认证,需要什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10/700的,有的可以用1.25/50的,看应用环境和应用要求来定

我现在的EUT既有室内通讯,又有室外通讯。室外通讯可能距离比较长。

我看有资料要求是对室内通讯使用1.5/50,对室外通讯要求是10/700。这个观点对吗?

网友A:
如果接到了室外,则要求10/700的

网友C:
可以参照产品的技术条件和相关产品认证标准

网友D:
按YD/T --993来做,是需要10/700μs的波形。按IEC的话,都要求是1.2/50μs的波形。
这两种波形的选择和设备的使用环境是相关的.

网友E(2015-05-04):
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F(2016-09-19):
引用 网友B:
浪涌都是直接耦合(当然通过电容,差别就是电容的大小,还有等级);
至于10/700还是其它,看你的产品要过 ...

我看IEC61000-4-5里面,对于RS485通信线(非屏蔽对称互连线),组合波发生器要通过电阻+电容耦合的方式进行耦合,请问这个电阻+电容需要自己加呢,还是组合波发生器内部直接就有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看IEC61000-4-5里面,对于RS485通信线(非屏蔽对称互连线),组合波发生器要通过电阻+电容耦合的方式进 ...

有专门的耦合设备,测不同的设备、设备端口,用不同的耦合设备,例如220电源和485用不同的;
组合波发生器 和 耦合设备 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