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层板布线

楼主(2014-08-13):
(无正文)

网友A:
1先规划PCB叠层,2route 关键信号(高速串行/语音、视频/模拟、复位、易受干扰),3一般的信号,4电源

网友B:
顶2楼,电源最后布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先布局可能对布线很有帮助

网友A:
地和电源最后布?
如果是2层板 你可能会死的比较难看

网友C:
step1 应该是 布局。
布局比布线更重要
如果是双面板的话可以省略step1

网友D:
布局是非常重要的啊,PCb板的面积与这个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当然的先打根基啊

网友E:
先布局  如果是低频电路  电源和地的规划不是很重要  建议先将电源和地规划好  最后再微调   呵呵

网友B:
先布局再布线

网友B:
好的布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布线时,先走信号线,再走电源线,最后布地线

网友F:
本人的做法是, 先布局, 再布线. 但是布线中也会经常调整器件位置甚至布局, 也会允许范围的调整原理图.

网友F:
至于先走信号线,再走电源线,最后布地线, 这个是大方向, 但也不尽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至于先走信号线,再走电源线,最后布地线, 这个是大方向, 但也不尽然.

特别是地线涉及到分割和安排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比电源线更早布线.
关键信号优先这点是肯定的.

网友H:
先把一些关键的电路布好局,然后再布线,在布线的过程中在适当调整一些不关键的电路位置使布线能够布得通,并且使布线布的更加美观。

网友I:
布局时考虑信号的走线,易受干扰信号优先

网友J:
PCB的设计当然是先布局的啊!在设计中,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布局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布线的效果,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合理的布局是PCB设计成功的第一步。
布局的检查
印制板尺寸是否与加工图纸尺寸相符?能否符合PCB制造工艺要求?有无定位标记? 元件在二维、三维空间上有无冲突? 元件布局是否疏密有序,排列整齐?是否全部布完? 需经常更换的元件能否方便的更换?插件板插入设备是否方便? 热敏元件与发热元件之间是否有适当的距离? 调整可调元件是否方便? 在需要散热的地方,装了散热器没有?空气流是否通畅? 信号流程是否顺畅且互连最短? 插头、插座等与机械设计是否矛盾? 线路的干扰问题是否有所考虑?
其次,才是开始布线,布线的一些技巧
  (1).布线优先次序 关键信号线优先:电源、摸拟小信号、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和同步信号等关键信号优先布线; 密度优先原则:从单板上连接关系最复杂的器件着手布线。从单板上连线最密集的区域开始布线。
(2).自动布线 在布线质量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况下,可使用自动布线器以提高工作效率,在自动布线前应详细定义布线规则,并在必要时要时采取手工优先布线、屏蔽和加大安全间距等方法。
(3).布线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A.地线回路规则:环路最小规则,即信号线与其回路构成的环面积要尽可能小,环面积越小,对外的辐射越少,接收外界的干扰也越小。
B.窜扰控制 串扰(CrossTalk)是指PCB上不同网络之间因较长的平行布线引起的相互干扰。可采用加大平行布线的间距;在平行线间插入接地的隔离线;减小布线层与地平面的距离等方法。
C.屏蔽保护
D.走线的方向控制规则 相邻层的走线方向成正交结构
E.阻抗匹配检查规则 同一网络的布线宽度应保持一致,线宽的变化会造成线路特性阻抗的不均匀,传输速度较高时会产生反射
F.倒角规则 应避免产生锐角和直角,产生不必要的辐射,同时工艺性能也不好。
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在实践中加以积累。

网友K:
先布局,如果有高频信号需要进行电磁屏蔽处理,另外电源和地的布局还要根据板子实际安装位置考虑,然后再布线

网友L:
昨天看到一个人分享的经验,说的是布线顺序,他说先走电源线,再走信号线,最后走地线,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许多的都是看设计师的习惯和走线的情况来定的,没有固定的布线顺序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M:
我一般先布局,然后就是布地线,紧跟着布微信号线,就是各种传感器和音频视频模拟信号,再到一般信号线,最后才是电源线。

我认为先布好地线,就比较容易知道各个地点的零点漂移,这样在处理小信号的时候比较有谱。

网友N:
没有很固定的套路,看自己的能力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