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罐车静电接地是个世界难题么?群里大神走过来!

楼主(2014-08-13):
      手上有个项目,要求检测油罐车那个静电接地带是否接到地面,于是乎百度搜索,居然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行业空白啊,冥思苦想,实在想不出好的解决方案,网上下载的资料大多不能用,目前有两个想法:
1   通过检测油罐车表面静电压来判定是否静电带接地,如果拖着的那个接地带接地了,应该没有静电,以此做判断。
2  通过串接电阻检测是否有电流流过静电带来判定接地,如果接地了,会有静电流流过。

这两个方法目前第一个通过将近两周的测试,宣告不成功,一是夏天车体静电太小了无法监测,二是如果车上本身不带静电无法判别静电带是否接地

第二个呢正在尝试。

另外想着是否可以在静电带上人为加上交流电压,如果接地了,是否有电流流到大地来判断?

请教大神是否有好更好的解决方案呢,谢谢,如果有成熟设计也可以考虑有偿,共赢嘛,谢谢。

网友A:
检测 接地带 电容量,

网友B:
有可靠的办法,不过这种点子一般不白给,可订制检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 接地带 电容量,

如果车辆是在运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靠的办法,不过这种点子一般不白给,可订制检测模块

车辆是运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 接地带 电容量,

您能详细说明么,谢谢

网友B:
与运动或静止没关系,你是担心运动中输出会跳动对吗?按键去抖怎么弄?只不过这里把按键拉动的周期由10mS级放大到百mS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运动或静止没关系,你是担心运动中输出会跳动对吗?按键去抖怎么弄?只不过这里把按键拉动的周期由10mS级 ...

谢谢,因为看到很多卖静电接地检测设备的厂家,说的都是固定式的,仪器需要接地线。
您是用的上面说的几种方法么,还是?因为是公司的项目,如果是模块可能不现实

网友B:
不限于上面的办法,至少要有两种不同的检测方法才能提高可靠性。
学习交流,论坛里怎么扯都行,但如果是具体的做偏门的产品,本人不当雷锋。
本人自年初开始,不再提供技术方案,只卖模块,而且入门费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限于上面的办法,至少要有两种不同的检测方法才能提高可靠性。
学习交流,论坛里怎么扯都行,但如果是具 ...

因为是公司项目,不可能买模块。同做技术,大侠不愿提供帮助那也没话说,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没关系,我这两天抽空把思路做成PDF,加密压缩上传,春节前公布密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我这两天抽空把思路做成PDF,加密压缩上传,春节前公布密码,供参考。 ...

:L:L:L:o:o大侠欺负新人啊

楼主:
实测油罐车对地电阻值在1M以内,在干燥水泥地面,静电带是否接触地面接地电阻值变化不大,但是在潮湿地面接通车尾静电带与地面,接地电阻在几千欧姆级别,

网友C:
既然是静电,那就模拟静电的效果,高电压放电,直接通入高电压在空罐体和干燥的大地之间。我们的照相机的闪光灯就是依靠大电容来提升电量,瞬间释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静电,那就模拟静电的效果,高电压放电,直接通入高电压在空罐体和干燥的大地之间。我们的照相机的闪 ...

呵呵,可是这是油罐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静电,那就模拟静电的效果,高电压放电,直接通入高电压在空罐体和干燥的大地之间。我们的照相机的闪 ...

我考虑过这个方法,再就是油罐车体积蛮大,相对地来说也是个大电容,一般低点的静电放上去就直接没有了,强点的还要考虑安全,:)

网友D:
哈哈 花了一刻钟想出了一个方法  提醒一下:非电检测方法

网友E:
装个摄像机,视频检测。

网友F:
检测接地带的长度应该可以。
假设接地带正常工作需要300mm长,可在310mm处安装振动开关,直接连一个信号灯指示开关状态,信号灯装到仪表盘处供司机观察。
正常工作时,信号灯应该不停地转换状态,灯光和汽车行驶路况吻合,这就表明接地带长度>310mm,末端与地面有接触。
如果接地带磨损,长度<310mm,振动开关就会损坏,一般为开路,信号灯常灭。如果短路,信号灯常亮。只要信号灯状态不能
反应行驶路况,和正常情况不同,即可判断接地有问题。
如果要智能报警,可加MCU用程序判断。

网友G:
初中物理实验中的静电计(验电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可是这是油罐车啊

呵呵~是啊 好有难度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这个方法,再就是油罐车体积蛮大,相对地来说也是个大电容,一般低点的静电放上去就直接没有了, ...

嗯,是啊~两个并联的电容,好大的容量啊~基本放电都被吸收了~

网友H:
初中物理实验中的静电计(验电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再加点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I:
我怎么发现很多路上跑的油罐车都没有加接地带啊。

网友J:
一个可能的思路:
按电容触摸键的思路,把整个油罐车当做触摸键,检测这个触摸键的对地电容量。
如果油罐车接了拖地的静电带,则电容应接近零。
其他要考虑的干扰:车上的电气设备、各种射频工频、雨水。。。。

网友K:
点子是值钱的!…(讨论多了、就会泄漏!…)

嗯。学习探讨什么都能聊。但做具体产品一毛不拔怎行?楼主连传感器总成都不肯买,想自已弄懂了自已做

网友L:
  关键是车辆在运动,   ·1··

网友M:
如果,项目方:
招标操作,出价合适,(例如50万)
根据我的经验,绝对可以承接这个项目,可以说90%的把握成功!
换句话说,方法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就看你的能动性。

网友N:
个人觉得你这技术难点在监测设备如何保证与大地的良好接触,毕竟设备测的是车体与大地之间的静电电量。至于怎么测,应该有很多方法应对。

网友O:
我今天就大方一回,把蚂蚁舍不得说的思路告诉你一个。
用2个接地带,如果2个接地带之间电阻为无穷大,就表示至少其中一个开路了。
这个思路价值100000。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我今天就大方一回,把蚂蚁舍不得说的思路告诉你一个。
用2个接地带,如果2个接地带之间电阻为无穷大,就表 ...

汽车行驶过程中,两个接地带之间会有水或者泥或者其它污染物,这个电阻比干燥路面小,所以会误判。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汽车行驶过程中,两个接地带之间会有水或者泥或者其它污染物,这个电阻比干燥路面小,所以会误判。 ...

对你无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对你无语了

为什么无语?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我的意思,两条接地带之间的绝缘电阻,在车体比较脏的情况下,比干燥路面小。
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你的方案无法准确判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初中物理实验中的静电计(验电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再加点电路就可以了。 ...

牛人,这个方案非常有创意!
等于直接测出车体的静电电量,静电电量大于规定值报警即可。
油罐车的威胁直接和静电电量相关。
虽然没有直接测量接地是否良好,实际上保证了油罐车安全。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无语?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

我的意思,两条接地带之间的绝缘电阻,在车体比较脏的情况下,比干燥 ...
保证接地带本身的绝缘电阻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O:
其实,最根本的方法是用导电的轮胎。;P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保证接地带本身的绝缘电阻应该很容易吧。

下雨天导电带拖在地上,很容易沾上脏东西,还有飞溅。
这不是绝缘垫片、绝缘套管就能解决,沾上污染物会失效。
要用防飞溅结构才行吧。

网友P:
由于关系重大,不要用单一方法,应该多种方法测量,一票否决。
车在运动时,拖地的铁链会一张一弛,如果链不拖地则不会。在铁链与车体的连接处用压力传感器检测。

网友Q:
检测铁链承受的拉力,拖地后比没有拖地承受的拉力大。

网友R:
油罐车检测静电 ,应该采用机械方式;
用电或者电容不可靠,万一泄露的话可能引起火;

网友S:
42楼的我也有支持的意思,铁链挂在重力/压力传感器上面,预置一个下限值,随时取样,低于下限了肯定磨损严重了。

网友H:
其实现在静电早就不用线接了。IC厂都是用离子风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其实现在静电早就不用线接了。IC厂都是用离子风接地。

学习了

网友T:
没有导电轮胎吗?有导电橡胶,既然有导电橡胶不知道有轮胎没。

网友U:
用两根铁链测之间电阻。

网友V:
同意42楼的八办法

网友W:
引用 网友P:
由于关系重大,不要用单一方法,应该多种方法测量,一票否决。
车在运动时,拖地的铁链会一张一弛,如果链 ...

车在平坦的马路上匀速行驶应该不会一张一弛吧

如果考虑到这个层面,最简单办法是加大与地面接触的连环,拖行时就跳动。

网友X:
我是来学习的,低调路过

网友W:
拖行时跳动会减少铁链与地面的接触时间,不能及时消除车上的静电,舍本逐末了。@captzs

路况差铁链跳动,"不能及时消除车上的静电",那么要改用其它方法。

网友Y:
楼主恕我直言,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课题,本质上是客户花钱的一种手段。
静电积累确实很危险,但远没有到必须设计一个系统预防的地步,因为现有的系统已经足够好。
由于防静电带的磨损不是突发的而是累积的,所以定期检测防静电带的长度即可 。
诸位的方法有用弱电的,这涉及到可实施性或检测灵敏度的问题;有用静电的,这无形又添加了一种风险源。关键在于无论用哪种方法都仅仅是检测异常,都无法作为防静电带的替代品,所以防静电带磨损以后,还是需要调整长度或是替换。
防静电带在地面拖动时跳动也是无所谓的,因为引起放电的静电是逐渐积累的过程,只要静电不积累到足够大那始终是安全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帮助用户把钱花掉的同时,自己也获得利益。
要是就说这事儿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定期检查,还要更可靠就用双放电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