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etup ccs 设置好目标板仿真之后出现如下图的问题

楼主(2014-08-1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x100v的话,最起码得CCS4v 以上的版本

网友B:
上面的意思是你板子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我知道啊,哪的问题嘛

网友C:
可以先检查下板子电源,JTAG的连接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D:
影响配置加载的原因,主要有信号连接方式和配置选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