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114只能下载一次程序,之后就不行了

楼主(2014-08-13):
   初次使用LPC1114,用Jlink下载了一个例程是周立功的。下载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断电后就不能再次下载了,提示TCK low。
   之后又焊接了一块,还是同样的问题。
   之后再次焊接一块,下载的别人的GPIO程序,是没问题的,断电后,在上电也可以继续下载。用的是P3口的0、1、2、3

  弄了半天ISP下载,还没连上...
  不知道周立功下面的程序有啥问题?
  或是其他问题...

周立功的程序如下:
*********************************************************************************************************/
#include "LPC11xx.h"                                                    /* LPC11xx外设寄存器            */

/*********************************************************************************************************
  宏定义
*********************************************************************************************************/
#define LED_NUM      4
/*********************************************************************************************************
  全局变量
*********************************************************************************************************/
const uint32_t led_mask[] = {1 << 0,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

/*********************************************************************************************************
** Function name:       myDelay
** Descriptions:        软件延时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myDelay (uint32_t ulTime)
{
    uint32_t i;

    i = 0;
    while (ulTime--) {
        for (i = 0; i < 5000; i++);
    }
}

/*********************************************************************************************************
** Function name:       GPIOInit
** Descriptions:        GPIO初始化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GPIOInit( void )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 << 6);                              /* 初始化GPIO AHB时钟           */
    LPC_IOCON->PIO2_8 &= ~0x07;                                         /* 将P2.8-11初始化为GPIO功能    */
    LPC_IOCON->PIO2_9 &= ~0x07;
    LPC_IOCON->PIO2_10&= ~0x07;
    LPC_IOCON->PIO2_11&= ~0x07;
    LPC_GPIO2->DIR    |= 0x0F << 8;                                     /* 将P2.8-11方向设置为输出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LED例程。
**                      跳线连接:P2.8~P2.11分别与LED1~LED4控制引脚短接;
**                      现    象:下载代码,运行程序。LED先从LED1至LED4依次闪烁一次,
**                                再从LED4至LED1依次闪烁一次,如此重复。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void)
{
   int32_t num = -1;
   int32_t dir =  1;

   SystemInit();                                                        /* 初始化目标板,切勿删除       */
   GPIOInit();

   while (1) {
       num += dir;
       if (num == LED_NUM) {
           dir = -1;
           num =  LED_NUM - 1;
       } else if (num < 0) {
           dir =  1;
           num =  0;
       }
       LPC_GPIO2->DATA &= ~(led_mask[num] << 8);
       myDelay(200);
       LPC_GPIO2->DATA |=  (led_mask[num] << 8);
       myDelay(200);
   }
}

楼主:
忘了说了,虽然断电后不能下载,但是程序还是正常跑的,LED灯一直在闪。

楼主:
额,没人帮忙么?
现在的情况是用ISP可以下载程序,程序也正常运行。
用ISP擦除全部FLASH之后,jlink依然检测不到芯片。

网友A:
JLINK都检测不到,没有接好吧

把JLINK速度调低些试试

网友B:
LPC的片子,用外部的晶振,注意晶振频率,不合适的话会出问题,导致时钟不正常,有时能用,但是过一段时间不能用了。还有就是电源的那几个电感,也要质量好的

网友C:
程序能正常下载到片子运行,说明芯片没有问题,给的例程也应该不会有没有芯片加密,你最好检测仿真器。

网友D:
是不是SWD禁用了?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用LPC11C14,不过我一直都是用的串口下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F:
是不是JLINK下载的,注意把接口改为SWD模式.

楼主(2014-10-08):
最终找到原因startup 把SWD给 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