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管脚赋给一个变量?

楼主(2014-08-13):
同一个程序,运行三次,其中有个量date,每次运行都代表了不同的端口P0,P1,P2,这个程序怎么写?
可以先判断后赋值么?例如if a=1; date=P0; else date=P1;(能把端口赋给变量?变量应该是什么类型?)
可以先判断后宏定义么?例如if a=1; #define date P0; else  #define date P1;(#define能用在主函数里么?能跟if语句嵌套么?每次运行都重新宏定义么?)
各位大神请指教!

网友A:
可以用第一种方法。
如果后面data代表的io不再改变了,可以采用条件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第一种方法。
如果后面data代表的io不再改变了,可以采用条件编译

我用的DSP28335,可以将某个管脚直接赋给一个变量,然后通过给变量赋值改变引脚的电平高低么?date在后面的运行中还要改变,是个死循环,依次代表三个管脚,不断循环下去,第一种写法可行么?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SP28335,可以将某个管脚直接赋给一个变量,然后通过给变量赋值改变引脚的电平高低么?date在后面 ...

dsp28335不可以对io直接赋值,具体操作请参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8335不可以对io直接赋值,具体操作请参看手册。

严格的说不是赋值应该是清零或者置一
#define        BDATA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24
#define        BDATA0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24
uint16  date1
uint16  date0
void main()
   {
    date1=BDATA1;
    date0=BDATA0;
    date1=1;
    date0=1;
   }
这个程序能完成置一然后置零么?

网友B:
好像不能直接这么些吧,,IO口的数据是需要先读出来的再做数据传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能直接这么些吧,,IO口的数据是需要先读出来的再做数据传递的吧。 ...

我也觉得这样不妥,那要怎么操作呢?说说您的看法?

网友C:
指针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求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