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样实现led功能

楼主(2014-08-13):
用带pwm的51单片机能否实现led灯呈线状依次逐渐变亮?意思就是有一条线布上led灯,让这条线慢慢的向前逐渐变亮。看了好多显示屏上,还有指示箭头都有这种效果,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还请大家帮帮忙解释下怎么做到的。单纯用PWM的话如果用的灯带的话就是一条灯带逐渐变亮变暗,并没有前进亮的效果了。

网友A:
灯太多可能不行

网友B:
很多路PWM,LED 的数量有限制...

网友C:
能逐渐变亮,不能向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逐渐变亮,不能向前

为什么不能向前

按顺序改变亮度就可以了

网友D:
多个io口模拟pwm波控制lED。。。

网友C:
一个PWM只能控制一个LED的亮度变化,向前就必须多个LED,需要多个PWM。所以你要选择多个PWM的单片机。或者加个一对多的开关,分时控制

网友E:
有道理。但是MCU的PWM资源是有限的。LED的灯又想控制的越多越好。如果只是做一个作品,那怎么整都可以。

网友F:
PWM频率几十HZ的话,软件刷几十个灯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1.多个IO脚,一个led一个io
3.IO管教扩展,软件设计记录每个管教的频率,时间到了就去切换。

网友H:
需要多少脚的MCU啊

网友I:
即便是做出来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