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keil编译后的code问题

楼主(2014-08-13):
用keil编译成功后,显示Program Size: data=48.0 xdata=0 code=48052,并且能够成功烧录进stc9051单片机,虽然烧的很慢很慢,按说就这样吧,可最近有点钻牛角尖(原因是我的Keil之前居然一直没**,就因为我添了注册码之后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4月份时初学12864就存了两张图片报了超内存,问了很多人都没解决,直到最近才被一位大神解决),51的ROM不是只有4kB吗,可他的code显示至少有46kb,这怎么可能烧的进去的。网上也看了点帖子说烧录的bin文件会比code显示的 小一点,可也不太可能小到少于4kb吧,我看了一下Hex文件居然有133kb,好纠结啊,难不成代码超过单片机的内存也能成功烧录,亦或者说它的bin文件的大小却是就小于4kb。。。

网友A:
烧进去是有可能的,但结果肯定是不对的

检验是通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进去是有可能的,但结果肯定是不对的

检验是通不过的

我换了一款stc12c5A60S2,ROM大小60kb,烧录后显示的结果和51是一样的,其实我就做一个 tft彩屏显示一张图片的实验,你说的检验是指什么呢?

网友A:
烧录就是送地址送数据送脉冲,至于结果烧录器是先不管,

烧录完成后可以选择核对是否正确,你那样的情况,此时肯定不可能核对正确的

很多时候即使没有芯片也可能显示烧录成功,一核对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就是送地址送数据送脉冲,至于结果烧录器是先不管,

烧录完成后可以选择核对是否正确,你那样的情况, ...

其实我烧录一直是用一款能够自动识别芯片具体型号的烧录软件,听了你说的检验,可这款软件上没有检验啥的,于是想到了不太用的stc_isp,下意识的选了89c51,然后就软件直接报超内存了,最后细看了这单片机是stc90c516RD+,一直以为1就代表4kb,网上一查这款单片机居然是61kb,看来我还是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赛元单片机技术产品交流群384335234
赛元单片机技术产品交流群384335234
或者可以加我QQ聊天1571568656 ...

: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