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一个io标准的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4-08-13):
FPGA管脚默认标准是lvcmos25,vcco是2.5v,
但是实际电路中,是与管脚连接的是lvttl电路,且vcco接的是3.3v,
这种情况下FPGA为什么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A:
3.3ttl 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ttl 是可以工作的

谢谢啊!还有个问题啊,就是io电平默认为lvcmos25,但是vcco却是接的3.3v电压,那FPGA高低电平输出电压分别是多少伏啊?
这样的方式会有什么潜在问题呢?
文档上说,内部配置为lvcmos25时,如果vcco不是2.5v,那vaux一定要接2.5v,这句话不理解,请斑竹大人解释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