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 ADC12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13):
#include "msp430f437.h"
#include "LCD.h"

float ADC0=0;

fp32 result[Num_of_Results];        //静态结果数组

void ADC12_many_cover_Init(void)
{
//        unsigned int i;
P6SEL|=0X08;         //使能AD通道A3
ADC12CTL0=ADC12ON+SHT0_8+MSC;        //打开ADC12模块+采集分频系数n=8+采样信号由SHI仅首次触发(上升沿)
ADC12CTL1=CSTARTADD_0+SHP+CONSEQ_2;         //SAMPCON信号选为采样定时器输出+单通道多次转换
ADC12IE=0x08;        //允许A3中断 ADC12IFG.0
//ADC12内部参考电压设置
ADC12CTL0|=REF2_5V;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2.5v
ADC12MCTL0|=REFON;        //内部参考电压打开
//        for(i=0;i<0x3600;i++)
ADC12CTL0|=ENC;         //转换允许
ADC12CTL0|=ADC12SC;//开始转换
_BIS_SR(LPM0_bits+GIE);        //进入LPM0,开中断总允许
//        _EINT();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2DIR|=BIT6;
P2OUT|=BIT6;
        Lcd_Init();
ADC12_many_cover_Init();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ADC0=ADC12MEM0;
ADC0=(2.5*ADC0/4095);
show_time(ADC0);
}
上面是我的ADC12单通道多次采集的程序,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错,单片机一上电显示的ADC0的值就是2.5.

网友A(2015-03-17):
我也求解

网友B:
这个参考程序的收下了啊

网友C:
你可以去看下TI官方的例子,里面有ADC单通道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