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not allocated

楼主(2014-08-13):
dz60  cw6.3
下面是2个子函数,在主函数里面调用ReverseShowChar 时候  ReverseShowChar(6,7);
1.仿真进入子函数时候发现lin =6;column =141???之前有时候lin =148; column =148
2.子函数里面的变量dat,提示灰色的not allocated ??
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报错,但是计算的结果不对啊

//反显一个字符
//lin:行(0-7), column: 列(0-15)
void ReverseShowChar(uchar lin,uchar column)
{

    uchar i,dat;
    uint StartAddr;
    StartAddr=(column+2)*32+lin+0x0800;
   for(i=0;i<15;i++)
    {
        LCD_WriteTCommand3(LCD_ADR_POS,(uchar)(StartAddr),(uchar)(StartAddr>>8)); //set address
        LCD_WriteTCommand1(0xc5); //数据一次读,地址不变
        dat=readdata(); ////数据读出函数
        dat=(0xff-dat); //取反
        LCD_WriteTCommand2(0xc4,dat); //送回

        StartAddr=StartAddr+LineChar;
    }
}
//数据读出函数
uchar readdata()
{
  uchar onedata;
  st01();
  PTDDD=0x00;PTDPE=0xff;
  LCD_CD=0;
  LCD_RD=0;
  onedata=PTDD;
  LCD_RD=1;
  PTDDD=0xff;PTDPE=0x00;
  return onedata;

}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的第一个问题太怪啊,调用ReverseShowChar(6,7);  函数,居然发现参数传递发送错误,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以前又发现上面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的第一个问题太怪啊,调用ReverseShowChar(6,7);  函数,居然发现参数传递发送错误,感觉有 ...

1.后来发现只是显示这个变量不对,但是StartAddr是2个参数的计算结果却是正确的,最后也不影响结果,大概是编译器的问题
2.not allocated,这个子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竟然不能查看数值,也很奇怪。别的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都能查看的呀。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StartAddr计算的公式不对,不是前面的问题1.2,但问题1.2也很奇怪

网友A: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啊,以后有其他飞思卡尔产品的问题再交流!